华硕x550jx 帮忙看电阻

楼主(2018-09-15):
图中标记的2个电阻进液体腐蚀,有这个机器的帮忙看看

网友A:
这机器好像有点位图哟。你下载个点位图不就知道了?

网友:
大师找点位图嘛~~~~~~~~~~~~~~~~~~~~~~~~~~~~~~~~~~~~~~~~~~~~~~~

网友:
找下点位 点位一般有电阻大小说明的

网友(点评):
没有显示

网友:
                                                            找两个10O的试试

网友(点评):
用了100k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好像有点位图哟。你下载个点位图不就知道了?

下载了,没有显示电阻大小

网友:
版号多少呀,我记得有一个X550VC X550D都有点位图的

网友:
在线测量 两个都是100K的  在线测量 两个都是100K的

网友:
找下点位

网友:
上网查一下与电阻相连的6脚IC的资料,资料上会有IC工作的参考电路,可以判断出你板子上电阻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