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Q5WPH秒杀0.11A

楼主(2018-09-15):
机器型号:宏基Q5WPH
版号:Q5WV1- LA-7912P
故障:出发无显示》电流0.11A
检测主板无CPU供电。

测PU13 VDD 无电压。往上追查

U22 4脚无电压,查Q19 5脚为低电平, SUSP低电平属于正常。查 +VSB 无电压

VSB是经过PJ3转换来的,查+VSBP

查PQ6 2脚低电平,应该出+VSBP,查B+无电。至此,怀疑B+断线。

先再次我为了确保一定是断线,还是做了验证。测试B+其他点位。(因为3.3v 5v 1.5v 1.05v电感都有电次步奏不做都基本能确定是断线。 )
触发后拿镊子短接B+电流开始跳变跑马。

飞线,维修完成。

网友:
路过,帖子写的也很有文采。

网友:
思路清晰,小白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进水的话一般都在ec旁边 很容易断线

网友:
一步一步清清楚楚。。。。。。。。。

网友:
是否找到断线点

网友:
学习  了   很仔细

网友:
ec就在触摸板下面,一般都是左右键缝隙进水,

网友:
供电的用这个线稳吗?

网友:
是不是有棉花啊             海绵导致的,啊

网友:
查,这个帖子还不错!

网友:
不错,写的很好,从后往前追查,思路清晰,呵呵

网友:
不错,技术可以的,赞、。。。。。。。。。。。。。。。。。。。。。。。。。。。。。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A:
看着这线好细,有点危险,兄弟.....

网友:
  这个飞线还过孔的?要是能找个近点的地方飞线就好了

网友:
理论可以 很牛逼了     新手看的一头 雾水

网友:
这个机器进水的话一般都在ec旁边 很容易断线
理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