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笔记本暗屏维修,

楼主(2018-09-15):
现象是暗屏,查图纸,测量屏线接口,30,29,28脚为屏供电5v。1脚PPVOUT_S0_LCDBKLT为0v,不正常哦。看了下8脚EDP_BKLT_PWM为3.3v正常,10脚EDP_PANEL_PWR_OR_PSR_EN为3.3v正常。拆了主板背面屏升压电路保险烧了,换好了有输出52v左右电压,但是还暗屏。真晕了。那位给指导下,现在感觉条件都有了啊,还有就这个屏没拆过,不知道怎么拆的,有会的给讲讲,谢谢。不过我感觉既然升压电路在主板上,屏上应该不会有啥地方可坏了吧,难道还能时LED坏吗,谁遇到过,

网友:
看看背光其余点电压对不,如果有一个点不对,那就是屏有问题

网友A:
52可以了 屏线接口看看 不然就是屏了

网友:
重新拔插一下屏上的屏线。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52v说明屏那边保险也烧了,如果屏那边保险没烧,这个线路带负载时只有46-48v,52v是没负载的电压

网友:
已经知道问题在哪了,屏上的电路坏了,屏背光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52可以了 屏线接口看看 不然就是屏了

现在知道了,52v电压高了,如果屏正常,这个电压是36V左右,如果屏LED电路不良,这个电压是0或者52v。

网友B:
这个机通病,拆装一下屏上面的屏线与灯管的接口,就收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通病,拆装一下屏上面的屏线与灯管的接口,就收工了

我这个不是你说的通病哦,现在拆了屏和屏线,测量屏上的背光供电短路,

网友:
苹果的表示没怎么修啊,还是跟着大神学习下

网友:
仔细  查查  背光那块的  电路  应该  有戏

网友:
如果屏那边保险没烧,这个线路带负载时只有46-48v,52v是没负载的电压

网友:
这个机器 有 屏线接触不良的毛病,楼主留一下啊

网友:
这个屏线你换换看,换屏线不需要拆屏,屏轴盖打开就可以,屏或者屏线故障,52V对的。

网友:
测量其他LED升压点的电压是否一样 不一样就考虑屏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