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 板号X55VD REV3.1 维修

楼主(2018-09-15):
  • 关闭
  • 机器客户刚拿来时不触发,之后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之后就开始拆机,裸板之后点,谁知点亮了,因为是用万用表对地触发,我以为是开关问题,之后测量开关一切正常,在用万用表触发不起来,这个时候才正式开始。这个机器是没有带机电流的,待机只有5V没有3V,所以我就测了一下各大电感,发现了个意料之外的问题,内存短路了,翘起电感发现是后及短路了, 这个机器是板载内存,然后就开始拆颗粒了,由于不仔细拆完颗粒焊盘没有磨平。连锡了,导致我花费了好长的去找哪里的问题,以至于最后才发现的,。再回到不触发的问题,开关到EC有的信号有跳变,下来就查EC条件,查到LID_SW#时发现电压不正常3V只有1V了。这个时候就要 把他翘起来,上电触发。就是机器不会休眠了。然后就是改板载内存信号了。可能是每张板子不一样,按照论坛资料改法不过内存,但是就是三个信号的问题,所以我就一个个方法改的试过去,最后成功亮机。

网友A:
帖子写的不错 看得很累 为啥要用这种颜色的字体

网友B:
你这个颜色 ,我眼睛都挣大了  才看清楚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看你的贴子好困难,眼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帖子写的不错 看得很累 为啥要用这种颜色的字体

0.0上传着急,我自己发出来也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颜色 ,我眼睛都挣大了  才看清楚

0.00.0上传着急,我自己发出来也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