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高手帮忙改一个BIOS,屏蔽内存的,大神留步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8-09-15):
如题,我这个机器板号是X540UPR 型号是A540U.这个机器是客户刚买不久的,进水了,内存供电烧了,板载内存颗粒全被烧坏了,根据以前的屏蔽内存信号DIMM_SEL 该电阻无果,所有组合都试过也不行,USB_OC#和PCB_ID这里无效,这个是八代的机器,我是用七代的点位,X540UP的点位对比着看,基本料件的位置都一样,实在没办法了,想求个大神帮我改个BIOS,把板载内存屏蔽掉,我把原机备份的BIOS传上来

网友:
屏蔽掉内存试试

网友A:
asus的多是需要改主板的配置电阻来实现屏蔽板载的内存   单独改BIOS的似乎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的多是需要改主板的配置电阻来实现屏蔽板载的内存   单独改BIOS的似乎不行吧

我来改一个试试吧!貌似四代套路一样,楼主记得坏内存清理干净

网友B:
你拆下内存颗粒不就可以了~~~~~~~~~~~~~~~~~~~~

网友C:
下面屏蔽板载内存BIOS由上面帖子下载,无真机测试,有两个BIOS可先后偿试一下,无论成功,不成功请留言回复.

SPD1: M471A5143EB0-CPB  1 Rank 8颗粒  4096MB
SPD2: 8ATF1G64HZ-2G1B1  1 Rank 8颗粒  8192MB
SPD3: HMA81GS6AFR8N-UH  1 Rank 8颗粒  8192MB
SPD4: M471A1K43BB0-CPB  1 Rank 8颗粒  8192MB
SPD5: 8ATF51264HZ-2G1B  1 Rank 8颗粒  4096MB
SPD6: HMA451S6AFR8N-TF  1 Rank 8颗粒  4096MB

屏蔽板载内存 X540UPR ClearSPD

网友:
仔细看帖,我已经尝试过屏蔽了,失败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的多是需要改主板的配置电阻来实现屏蔽板载的内存   单独改BIOS的似乎不行吧

可以的,论坛有人传过通过该BIOS来屏蔽板载内存的,就是将BIOS的SPD清空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拆下内存颗粒不就可以了~~~~~~~~~~~~~~~~~~~~

想太多,真那么简单我需要来求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面屏蔽板载内存BIOS由上面帖子下载,无真机测试,有两个BIOS可先后偿试一下,无论成功,不成功请留言回复.

...

大神,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面屏蔽板载内存BIOS由上面帖子下载,无真机测试,有两个BIOS可先后偿试一下,无论成功,不成功请留言回复.

...

测试了,两个都不行,依然无法读过内存

网友D:
不行,上面两个我也测试了也不行,看来还是只有老老实实买内存颗粒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行,上面两个我也测试了也不行,看来还是只有老老实实买内存颗粒了

7代的机器试过可以屏蔽,8代的还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7代的机器试过可以屏蔽,8代的还没试过

嗯,我也不知道到底这样能不能屏蔽,都试过了还不行,还是只有买内存颗粒回来试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测试了,两个都不行,依然无法读过内存

有示波器的话先测试LPC总线是否有波形,有的话说明CPU有在运行,有华硕12P接诊断卡看就更直接了
再测试内存总线是否有波形有之后才能读内存,
不行的话偿试把之前修改的电阻还原回去.
理论上主板没问题,BIOS没问题的话,清除掉SPD,添加新内存是可以亮机的或重新合成个原厂BIOS再屏蔽.
我这边还修不到DDR4的华硕新板,有问题可以自己多种偿试下,DDR4一般为23 10 0C    /   23 11 0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的话先测试LPC总线是否有波形,有的话说明CPU有在运行,有华硕12P接诊断卡看就更直接了
再测试内 ...

有示波器抓过,有读内存的波形,现在还是打算订内存颗粒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的话先测试LPC总线是否有波形,有的话说明CPU有在运行,有华硕12P接诊断卡看就更直接了
再测试内 ...

层主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7代的机器试过可以屏蔽,8代的还没试过

层主高手!!!!!!!!!!!!!!!!!!

网友F:
买颗粒风险大的,正常是可以通过该PID来更改的,有三到4个PID,初中数学有算法,你可以一个一个尝试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买颗粒风险大的,正常是可以通过该PID来更改的,有三到4个PID,初中数学有算法,你可以一个一个尝试先,

早都试过了,就是试过了不行才想着让论坛的人帮忙改BIOS的,帖子已经交代过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早都试过了,就是试过了不行才想着让论坛的人帮忙改BIOS的,帖子已经交代过了

如果论坛没有同列的参考,要靠自己去把这四个PID拼出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单个电阻就有四种,两个电阻就有16种。你敢说你试过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早都试过了,就是试过了不行才想着让论坛的人帮忙改BIOS的,帖子已经交代过了

这个烧内存供电的同时,会不会后级还有别的也烧?读内存的波是持续的还是转瞬的

网友G:
顺便说下!
这个机器硬改屏蔽动PCB_ID0和DMIC_ID这2个信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顺便说下!
这个机器硬改屏蔽动PCB_ID0和DMIC_ID这2个信号试试!

怎么改呢?我尝试过将这两个信号单一改到另一个空位上,然后在去一个个试了dimm_SEL信号各种组合,但是也不行,要同时改这两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烧内存供电的同时,会不会后级还有别的也烧?读内存的波是持续的还是转瞬的

应该没有,但是不肯定,只是打值和电压出来后,电流并没有偏高,很正常的电流,内存会有一下波形,读一下就没了,应该是读不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果论坛没有同列的参考,要靠自己去把这四个PID拼出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单个电阻就有四种,两个电阻就 ...

你自己去组好吧,这是我试过的所有的组合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去组好吧,这是我试过的所有的组合

图纸发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图纸发一份!!!!!!!!!!!!!!!!!!

没有图纸,用的是X540U的,论坛有

网友I(2019-01-04):
经测试  可以使用  就是开机有点慢

网友(2019-05-23):
引用 网友I:
经测试  可以使用  就是开机有点慢

你是用这里面的 哪个?

网友(2020-08-26):
屏蔽板载内存的这个bios好用 我刚刷成功了 我试的的第一个

网友J(2021-05-31):
引用 网友C:
下面屏蔽板载内存BIOS由上面帖子下载,无真机测试,有两个BIOS可先后偿试一下,无论成功,不成功请留言回复.

...

第二个可以用  但是独显好像也屏蔽不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第二个可以用  但是独显好像也屏蔽不认了

重新替换个纯净ME试试,或者淘宝找人买个一般5-10块钱。

网友(2022-07-07):
第一个亲测 可以屏蔽板载内存   插上内存  正常亮机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