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体机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8-09-15):
一台惠普一体机不能进系统 硬盘好的 也换个 有没有知道怎么搞

网友:
主板BIOS写了几个了 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BIOS里设置问题吧,。。。。。。。。。。。。。

网友:
先看认得到硬盘了不,硬盘是不是坏的。

网友:
我看是主板问题,32.768   还硬盘对地阻止  ,桥

网友:
bios没认硬盘吧,或则启动不对~~~~~~~~~~~~~~~/

网友:
对,先插个硬盘看BIOS里边能不能认到,认不到看看接口电路的参数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接口电路有断线,或者是不是连接到桥上,先用风枪吹吹桥,看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就是桥坏了,如何连接到CPU也如法炮制,小白建议,小白只修过简单的台式主板和显示器,偶尔拆装机一体机和笔记本路过ing

网友:
UEFI启动信息破坏导致,用UEFI U盘启动用我发的这工具 把 ESP引导信息修复下就行了。。。。如果是MBR请清空 MBR在重建MBR后在重装系统

网友:
应该是BIOS的设置问题

网友A:
应该是BIOS设置启动有问题吧,能看见硬盘不

网友:
这些机器毛病就是多,看着就很烦

网友:
先看BIOS里面是否认到了 没有在修啊 没有刷BIOS  查看桥的硬盘模块 供电 是否正常  硬盘接口阻止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BIOS设置启动有问题吧,能看见硬盘不

bios里面能看到硬盘  系统也能构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