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撬cpu的合适时间

楼主(2018-09-15):
我用校准过的快客2008撬的,340℃,100风速用了两分钟,快还是慢,看别人的视频1分钟左右就下来了,我就想试着提高下风速,但是这板子不耐吹,稍微高点温度就起泡

网友:
合适自己的就好,每把疯抢温度都不一样。

网友A:
撬A8 CPU用2 分钟时间正常,只要不漏铜

网友:
这技术我服!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你为啥乳此优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撬A8 CPU用2 分钟时间正常,只要不漏铜

改装过的快客2008,板起泡感觉是风力的问题,现在都不开最大风速了,除非是用低温的时候,拆芯片都降到50风速了,390℃也不会起泡,速度也是1分多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撬A8 CPU用2 分钟时间正常,只要不漏铜

感觉风力大除非你是快拆,不然吹的慢点都得挂……

网友:
最后芯片,搞下来是好的坏的?

网友B:
风速太快了吧u,可以温度高点风速低点

网友:
旋转风吹A8为例,先要把风枪的基准温度调好,找一块废板,冷板状态下在纸巾上吹一个小电阻小电容,30秒左右能吹下就是基准温度。主板上夹具要把风枪温度调高30度,时间控制在90秒正负10秒为宜。
个人的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速太快了吧u,可以温度高点风速低点

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不开高风速,除非是焊接的时候

网友:
风速慢一些吧  应该= =风速慢一些吧  应该= =

网友C:
我用2008开330。。。。大约80秒拆下来。SIM卡那边多吹下

网友:
我对温度掌控一点不行,340/70风拆破了4个cpu,然后用370还好,只是掉一点皮,现在都感觉不到时间了,到了1分钟就觉得要死了,可能前期用的破玩意风枪练的,玛德坑比地方教人,400多度的风枪纸都烧不着,前期真是被坑惨了,受不了自己借钱买的2008,然后买了一套工具,不然用那些破玩意几十块的风枪烙铁电表学什么鬼,苦不堪言,想想现在的钱真好骗,6000+学费,教人不到10小时,三个月你就自己滚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2008开330。。。。大约80秒拆下来。SIM卡那边多吹下

每次都是右下角那几个点整块掉了,幸好是空点和接地,绿油糊上了,但是还是自己温度问题,还有我的2008用350干不下来,要370才可以快速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次都是右下角那几个点整块掉了,幸好是空点和接地,绿油糊上了,但是还是自己温度问题,还有我的2008用 ...

你的快克2008改过风扇了吗,温度用温度检测表测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次都是右下角那几个点整块掉了,幸好是空点和接地,绿油糊上了,但是还是自己温度问题,还有我的2008用 ...

我都想放到纸巾上面干了,至少不用开高温,架子上散热太快了

网友:
风枪温度,风速、风枪离元件距离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