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阻的阻值?

楼主(2018-09-15):
各位大哥帮忙看看,学艺不精呀,不知道从哪头看,如何判断,从哪头看

我换了一个7欧的电阻(四环的),电压出来了,可是不知道这样是否稳定?
如何确定这种色环电阻是否是保险电阻呢??希望有经验的老鸟来解惑

网友A:
4.7欧吧············正负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7欧吧············正负5%···········

谢谢,我觉得应该是个保险电阻,不知道判断是否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觉得应该是个保险电阻,不知道判断是否正确

这种电阻一般用在限流比较多  在电源板上 用这个电阻接热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阻一般用在限流比较多  在电源板上 用这个电阻接热地的

修到一个联想的小电源,这个电阻,连着300V和芯片,不知道能不能用保险管代替?

网友:
0.47欧。。。。。。。。。。。。。。。。。。。。。

网友D:
2瓦4.7欧姆的碳膜电阻,用在300V限流大小几欧姆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D:
2瓦4.7欧姆的碳膜电阻,用在300V限流大小几欧姆无所谓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保险电阻, 一般用绕线的, 保险电阻, 一般用绕线的

网友:
棕一红二橙上三,四黄五绿六是蓝,七紫八灰九雪白 金负一来银负二。

网友:
普通颜色知道,但是后面的金色银色,有的老师说是误差,有的说是小数点,现在我也搞不明白

网友:
看位置啊,金银在最后一位是误差,在倒数第二位就是小数点了

网友:
推荐一款好软件给你    硬件助手   很方便    很好用  这种电阻  输入颜色就 可以帮你算出来    还有贴片电阻  也可以查的

网友(2018-10-16):
感觉是0.47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