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小七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8-09-15):
    板子二修,座子阻值,第3脚,阻值时有时无,电压正常,线也飞过,显示IC换了好几遍!

网友A:
刷机试试,显示电路供电的电压都测量了吗

网友B:
显示供电,扣屏测gpU供电,测gpU有无显示信号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试试,显示电路供电的电压都测量了吗

正负5.7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供电,扣屏测gpU供电,测gpU有无显示信号输出

gpu供电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