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代不联机维修一例分享

楼主(2018-09-15):
【故障机型】

  苹果6代   16G主板

【故障现象】

   苹果6代不联机、不充电维修

【故障分析】

此板子最开始漏电流60MA可开机联机,更换充电芯片后漏u电流故障解决了,
但是出现不联机,也不能充电。

初步判定:USB管理芯片电路问题引起。

【维修过程】

1,给进水腐蚀屏蔽罩掀开上电摸VCC_MAIN相连的芯片,最后发现U1401充电芯片温度异常发热。
拆U1401后再次测量VCC_MAIN阻值正常400左右。

2,从料板拆充电芯片装上去测试漏电故障解决。但是接电脑不连接。

3,仔细观察充电芯片周边元器件无发现Q1430主电源控制玻璃芯片有轻微破裂,
拆下直接短接B1、B2、B3、C1、C2、C3脚,电脑还是不连接。

4,给旁边USB管理芯片拆下植球焊接故障依旧,再次从料板拆颗装上去也是不连接,怀疑USB坏的再次从料板拆颗装上去还是电脑不联机。

5,再次拆USB管理芯片测量,AP_BI_I2C0总线、USB管理芯片到CPU和尾插数据线也正常。

5, 再次从料板拆USB管理芯片焊接测试故障依旧不联机。

6,再次从料板拆充电芯片焊接测试故障依旧不联机,不充电。

7,转移思路按不充电维修思路分析, 测量电池座BATTERY_SWI阻抗400正常。

8,查线路BATTERY_SWI串一颗保险电感FL2511, 之前上课听徐老师上课讲过不充电这颗电感容易损坏,
于是用万用表测量电感二端阻值35欧姆,电感正常阻抗0 直接给这颗保险电感用锡短接。测试联机正常了。

9,开机观察屏幕也是显示充电图标,用爱思查看电池信息也正常了。终于维修好了, 维修到止结束!

【维修结果】

不联机不充电:ATTERY_SWI串一颗保险电感FL2511坏引起

总结下:“不联机不充电故障”走了很弯路 ,应该按不充电思路维修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

网友:
app不能上分吗

网友:
暂时还没解决,可以在浏览器中打开或电脑上打开评分

网友:
看了楼主的维修思路  对自己有很大帮助

网友:
不知道收了多少钱

网友A:
迅维学的?老铁           阔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学的?老铁           阔以了。

你也是训维的学员,搞笔记本电脑维修的?

网友:
对自己有很大帮助,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这是维修经验的积累给我们少走一些弯路。

网友:
这个电源温度不好控制  背面就是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