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101p待机不出

楼主(2018-09-15):
la-9101p待机不出维修,此机待机芯片是rt8205 测量3v  5v 对地没有发现短路,芯片供电没问题3v 5v线性也出来了,想着芯片坏了
换了几个也一样,后来锁定反馈脚2脚,发现pr202电阻发霉底部腐蚀了,找了个30k的电阻换上一切正常。上图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虽然白换了几个芯片,但还是搞好了,不错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换个电阻就好了啊。。。。。。。。。。。。。。

网友:
钱到手就好

网友:
真修出来了   就感觉没什么难度       ,,,,,找不到问题的时候,就很难受了

网友:
不细心还是发现不了的  赞赞赞赞的

网友:
楼主比较细心!修主板一是靠技术二是靠细心!!!为楼主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