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磁炉c21-RT2126断续加热怎么修?

楼主(2018-09-15):
美的电磁炉c21-RT2126断续加热,触摸各功能键故障不变,呈断续加热现象,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先去查看下热敏电阻是否有不良。

网友:
电位器坏啦

网友:
检测加热时的功率是否正常,过高过低停止都是因为保护,一般更换电位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