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炫龙炎魔T1-781S1N 不开机

楼主(2018-09-15):
接到一台神舟炫龙炎魔T1-781S1N 的机器,来时机器不加电,拆机后 测量各电压正常  主板也没有进水痕迹。。按开关一点反应也没有,桥是SR17D  心里想着这种小桥比较容易坏 碰到好几次这种桥烧了的,就想换个试试,配件盒里还有SR17E  我就换了一个  原来修机器时 换过这两个桥好像时可以互换的,换完以后可以开机了。只是显示的比较慢 装机测试 发现机器不认机械硬盘了。就是HDD口不能用,长条形的M2接口的固态还可以使用,我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测试了一下硬盘没问题。。我就来论坛逛逛,真有同行碰到这种问题  说是必须换SR17D的桥才可以。。立马从深圳发了2个桥过来。。桥到了后 换上  开机 这次可以认机械硬盘了。。看来这两个型号的桥 在有些时候还真不通用,  经过测试  机器没有问题了。各方面功能正常  只是摄像头打不开,机器显示的比较慢,,去论坛又下载了一个别人修改的BIOS刷了  确实挺好用  感谢论坛的维修同行,刷了这个BIOS 开机 到显示大约5秒。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4300-1-1.html 我把这个BIOS下载地址发出来  希望有用到的朋友放心下载

网友:
学习了,没查找具体条件就换桥了

网友:
这个笔记本没有图纸的,只能直接换桥

网友:
没查找具体条件就换桥了,也是英雄

网友:
基本一样的机器,不触发,3vsb短路,桥明天到货,想问问楼主,你的桥都是在哪里买的,大概价位多少

网友:
挺幸运的啊,换上就好了

网友:
新桥不好买     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这种机子桥容易坏

网友:
这样的桥 这么多爱坏的,。。。。。。。

网友:
这款机子的桥确实容易坏

网友:
楼主我的主板桥也坏了能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