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G-i78172s1主板不显示

楼主(2018-09-15):
战神G-i78172s1主板待机0.002A,按开机键电流到1.56A,显示器不亮,等一会自动回到待机电流0.002A,请问各大神有没有修过这款机器,是不是不过显卡呀。

网友:
没有过程不好判断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回去那就是掉电了呗

网友:
不上内存电流是多少    刷BIOS试一试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待机变成0.009A,不上内存1.02A,上内存的话,变成1.26A,就是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