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风扇报错维修

楼主(2018-09-16):
开机风扇能正常转,但是提前fan error关机,风扇换过好的。
直接拆机测试风扇接口3脚有正常方波,q81的b级也没有断线,测c级没有波形,是3.3v平滑的高电平,直接换掉q81搞定收工。
这里不能直接拆掉q81短接bc级,因为风扇出来的是5v方波,接ec那边的是3.3v,电压太高容易烧芯片,切记

网友:
风扇一般报错都是直接换风扇就可以解决的  这个是主板问题

网友:
经验之谈,谢谢,.......

网友:
报错换风扇就能好

网友:
我的T410温度很高,会自动关机

网友:
严重谨记了,这机器好多高温的。。。

网友:
受教了,没修过风扇故障,只是换过不能转的风扇,帖主对风扇检测脚位了如指掌,而我就只知道风扇能转要供电和接地了

网友:
LZ厉害了 修风扇也有波这种东西66666666666666

网友:
换风扇好些      实在要得急改改还行

网友:
一般遇到风扇报错就是先换风扇,不会考虑修电路

网友:
主板问题比较少见,,,,,,,,,,,,

网友:
老板思路可以 不错分析的清楚 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能用的上

网友:
不错   挺好的       例子

网友:
这样的情况还没有遇到过,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
haiy一般风扇报错就换风扇这种问题还是少见吧。应该不对

网友:
           这种问题都有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没遇到过 风扇报错 换风扇 解决不了的

网友A:
这个电路图没看明白,一直对这个风扇很困惑,是怎么调节转速的,5v的方波是哪来的?frq是检测还是调节速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图没看明白,一直对这个风扇很困惑,是怎么调节转速的,5v的方波是哪来的?frq是检测还是调节速度 ...

哦哦,我想大概是控制fan_on这个信号的通断来形成pwm给风扇供电,然后frq是检测脚

网友:
有正极就行了

网友:
少见的问题

网友(2018-10-17):
只换过风扇,路过。。。。

网友:
厉害了,风扇的原理也如此清楚,

网友:
风扇控制图看不清,本来也想研究一下控制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