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3的rtc异常维修

楼主(2018-09-16):
故障是按开关有反应,但是只有少许的电流变动,0.002a左右,拆机测试sus的3 5v能正常转换,直接去测南桥32.768时钟有,但是幅度不足,再测测试点g3的rtcrst#为0.6v,g2的srtcrst为3.3v正常,断电打阻值正常,直接短接g2 和g3在一起,也变为0.6v,说明跟上拉电阻没关系,有地方漏电了。直接把rtcrst上拉电阻改成300Ω的,收工回家。由于帖子过了几天,有些元件忘记图纸编号了,将就着看

网友:
直接短接g2 和g3在一起,也变为0.6v,说明跟上拉电阻没关系,有地方漏电了。直接把rtcrst上拉电阻改成300Ω的,收工回家!!!!!!!!!?????

网友:
等于最终问题,还是没有找到,。。。。。。

网友:
修得是行云流水啊,感谢分享出来一起学习了,就是图少了点哈

网友:
如果是有露电的话,你这个会不会过些日子再返修呀

网友:
返修几率大啊

网友:
等着 客户 找麻烦吧

网友:
rtc电路问题导致不触发。一下子搞定。。。

网友:
好像以前遇到过 貌似没修好  考虑下掉电的电流

网友:
RTC咋那么容易出问题哦哦哦。。。。。。。。。。。。

网友:
LZ功力博大精深 漏电迅速秒杀6666666666

网友:
这就修好了吗?给客户了可能还会回来

网友:
不好说了。看运气吧!!

网友:
只能说。。。。。。一个比一个牛皮

网友:
坐等返修。。。。。。为什么rtc电容都不换一换排除呢

网友:
RTC电路导致的不触发,这都是必须检查的电路

网友:
上拉电阻没关系,有地方漏电了。直接把rtcrst上拉电阻改成300Ω,改成300就不会拉低了吗

网友:
                       没看懂啊

网友:
直接短接g2 和g3在一起,也变为0.6v,说明跟上拉电阻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