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5 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8-09-16):
联想M495,板号忘了,是一个外边电脑店拿过来的,说在别的维修店看过了,说修不了,所以拿到我这了。我拆开看看了主板,上家就刷了BIOS,别的地方都没有动过!故障问题:做完系统解压完,不能进系统,就是过了联想LOGO后面的图标,卡在哪里不动,而且还偶尔蓝屏。
我先做系统,然后不打显卡驱动,就可以,进系统,然后在系统里打驱动,打完驱动在开机,就进不了系统了,但是只要把集显驱动卸掉,就可以进系统。而且他的CPU温度特别高,没有运行什么,就90~100温度,所以我就怀疑CPU有问题,从别人那调了个CPU,重新做系统,没问题,而且,在用鲁大师测也没有问题了。当时就拍了一张图片。

网友A:
这类问题最气人了,我遇到过一个同行的 装系统蓝屏死机,查半天发现CPU问题,不对客户说吧,人家说你水平不行,说了吧,人家自己去换CPU了,自己半天只得到一句我问问客户连句谢谢都没有 自己回去换CPU了

网友(点评):
呵呵,不修也行,收拆机检测费啊,60块。。。。

网友(点评):
店家的诚信让客户逼得一点点消融,客户又让诚信消融中的店家懵的一楞楞的,恶性循环。雪崩时,每一片雪花都不是无辜的

网友(点评):
~~遇到这种情况时比较棘手,特别是同行拿来的-----大多同行会取回去自己给客户换CPU或者收客户检测费,没你的事!----很气人的,为了确认确切故障都会用自己的CPU测试,要是不走运烧了自己的CPU那就苦了自个....

网友B:
这玩意板载的吧?

网友:
一般都认为是显卡虚焊。好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问题最气人了,我遇到过一个同行的 装系统蓝屏死机,查半天发现CPU问题,不对客户说吧,人家说你水平不 ...

也是一样,有时检查出硬盘坏了,用户自己单独去买,,,,,,自己白忙了,,,

网友:
CPU集显出问题了,联想的CPU供芯片坏的,一般CPU跟着出问题的机率是比较大的

网友:
CPU还能引起这类问题嘛 没有遇到过

网友:
般CPU跟着出问题的机率是比较大的

网友C:
不修拿20块钱检测费,不能白忙活

网友:
50工时费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找了很久才找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修拿20块钱检测费,不能白忙活

唉,外边电脑店第一次来维修,没法收。就当拉个客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板载的吧?

不是板载的,是可以拿掉的那种。

网友:
现在技术不值钱了

网友:
全板AMD的  还是  这么 容易 坏吗

网友:
听懂了,意思就是说:无法装系统,装系统不打集显驱动就没问题,而且还发现cpu温度异常高,因此判断cpu有问题,果断换了cpu,解决问题,帖主思路逻辑清晰,是个高手啊。我是小白一枚,平时遇到的都是独显打不上打上就不能用,然后就会判断独显坏,hh

网友:
AMD的东西 毛病多 要么就不稳定。。。。。。。。。。。。。。。

网友:
这样的问题比较蛋疼。。。。。。。。。。。。

网友D:
这问题、同行之间,经常有。查了半天自己去换
神奇连
说得对啊,就拍这种同行了,坑死人了
详情

网友:
这种CPU不是板载的,一般是比较好修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同行之间,经常有。查了半天自己去换
说得对啊,就拍这种同行了,坑死人了

网友:
道高一尺,咱可以把主板做点手脚,让他回去换也没软用

网友:
手起刀落 很利索啊 cpu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