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教!!!联想TP00067A问题。。

楼主(2018-09-16):
联想TP00067A,不开机 经查5V 3.3V待机没有 请教图中3H-2E有什么可以代换???BIOS奉上

AAVE1 NM-A231 REV1.rar

原机读取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7314-1-1.html需要就自己下载吧 论坛里有PDF

网友:
有图纸  看下图纸……没有图纸的话……这个芯片大小——有点你是51125

网友:
不是51125 或者有可能 51123

网友:
谢谢了!!!兄弟们我试试。。。。

网友B:
是RT6585BGQW....查查6脚和20脚EN2和EN1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RT6585BGQW....查查6脚和20脚EN2和EN1电压。。

谢了!这芯片烫手,同时5V上管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7314-1-1.html需要就自己下载吧 论坛里有PDF

兄台你发的这图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