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

楼主(2018-09-16):
手里有两块华硕b85m-f的主板跑码卡55一块刷完bios后点亮 另一块刷了两遍故障还是没有消除无奈之下拆下cpu内存 重新检测一下(开始的时候只是稍微的检测一下cpu电压 内存供电和桥供电)当检测vtt_ddr的时候发现0v故障找到后打开维修神器细心的检测一番pu503坏掉了 更换一个后机器点亮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A:
楼主设备齐全,好羡慕啊,我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设备齐全,好羡慕啊,我都没有

也没有什么就是一些简单的维修工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