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进水触摸板和键盘失灵不好使

楼主(2018-09-16):
A1466  进水触摸板和键盘失灵不好使    键盘开关机按键都没问题,别的什么都不好使,触摸板和排线都换过了,io加焊也不行!!有没有大哥修过的

网友A:
有一个主控控制 键盘触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主控控制 键盘触摸吗

我测线路直接进IO了啊

网友:
确定键盘和触摸是正常的,EC有可能坏了啊,加焊不顶用

网友:
换个ec试一下

网友:
ec 换完了还是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