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改装苹果A1520背光,谁有屏高清图片

楼主(2018-09-16):
谁有屏幕高清大图,我先观察下电路。现在机器是暗屏,确定是屏幕LED电路问题,打算改装背光,谁有图片我线看看电路。我现在已经拆了胶条拆了喇叭,拆了屏下方的螺丝,不知道屏幕怎么取下来,用吸盘拔了下没反应不敢动了,谁给讲讲怎么拆下来,万分感谢,我拆这个机器没经验,如果拆下了,就发改装过程。

网友A:
现在led电路都在主板上,怎么去找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led电路都在主板上,怎么去找屏

现在裸屏的1脚供电短路,我没办法啊,遇到这问题

网友:
搞废过一台A1370,建议让专业人士搞吧,看到一层层的揭开就头大

网友:
估计全球都找不到A1520的,A1502的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C:
苹果的升压线路在主板上 你这拆屏 ???

论坛有改背光的相关案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苹果的升压线路在主板上 你这拆屏 ???

论坛有改背光的相关案例的

背光会改,就是不会拆这屏,不知道屏上灯条接口定义。

网友:
                       换吧   改太麻烦

网友:
A1502的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裸屏的1脚供电短路,我没办法啊,遇到这问题

屏坏了吧   换屏就可以这屏一千多。里面是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会改,就是不会拆这屏,不知道屏上灯条接口定义。

这个跟别的该背光不一样。别想太简单

网友:
换总成是最好的解决方案,空间太小改来改去问题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