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660怪病

楼主(2018-09-16):
翔升GTX660 终结版 之前无显存供电,换rt8120a修好了,不过最近又点不亮了,后来经过测量发现,不装驱动正常显示,核心与显存电压正常,装上驱动后,过win启动图标,无法进桌面黑屏,后测量发现过win启动图标,核心只有200mv显存无供电了,请大师解惑。

网友A:
显存供电之前的电压正常不,或者氧化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供电之前的电压正常不,或者氧化电阻

这卡显存供电是出于核心供电,驱动后过完win启动界面,核心供电由850mv降为200mv,显存由1.45v降为0v,无信号输出。

网友:
显卡图片

网友:
没有高手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