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OPPO R9SK 收不到WIFI

楼主(2018-09-16):
OPPO R9SK  WIFI可以打开  就是一个WIFI信号都收不到  已经刷过机

网友A:
拆开看有没有进水  芯片有没有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有没有进水  芯片有没有损坏

手机主板 进过水  也摔过  主板屏蔽罩都有个窝

网友B:
wifi加旱或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fi加旱或换一个

ok  试试   我换一个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