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手的疑问

楼主(2018-09-16):
笔记本上管用万用表黑表笔接螺丝孔红表笔接d级万用表蜂鸣器响,上管s级接黑表笔下管用红表笔接s级怎么也响,三个点不管怎么量都响请高手解疑答惑。

网友:
你测的是哪一组供电啊??有些板子上的负载电阻是很小的。。。

网友:
1 响不代表不正常 具体要看阻值  2 要是测试这个管的好坏可以拆下来离线测试

网友:
不应该是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上官D级吗

网友:
你可以两表比分别点两脚,如果导通,则说明此元件已损坏。

网友:
原价拆下来继续短路板子已经不在我这里了我不是专业维修这次尝试印象深刻虽然没修好但是学习了。谢谢各位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