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ASUS 不上电简单修复

楼主(2018-09-16):
同行送修山寨ASUS 板号DA0TWSMB6E0 故障是按开关电流微动一下 开机灯一闪就灭,拆机发现已经被上家修的乱七八糟的了,CPU供电芯片动过,充电芯片也动过,都焊歪了。bios刷过。我晕。大致检查一遍,上家还算有良心,没有缺件。插电测试主供电,此机主供电是一块芯片集成的,待机只有线性供电,要开机才会有3v5v,按开关测试3v有,5v只有3.4v,看来问题在这,5v供电芯片是NB671,正好手头有芯片,更换后,开机电压正常,电流一楼跳变,亮机,因为上家刷过bios,要二次开机才亮,直接刷工厂版bios,故障解决。

网友:
昨天接修一台海尔X3,跟你这个版号用的是一样 的,,,连故障都一样,,5V变3.4v,,,,定的芯片还在路上,,,希望换了就好,,,,

网友:
二修机器客户不出钱,一般都放弃。。。。。。。。。。

网友:
2 修机器 LZ利落的就秒杀解决了问题赞

网友:
       NB671                    还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
厉害。我一般遇到二手修的。就没什么兴趣了

网友:
二修机器客户不出钱,一般都放弃。。。。。。。。。

网友(2022-12-25):
NB671  这样的芯片没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