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玩游戏蓝屏

楼主(2018-09-16):
系统重装的,没有问题。配置图如下谁帮忙看一下是哪里问题哦!

网友:
玩吃鸡游戏

网友:
蓝屏代码是什么

网友:
今天4次了,最多玩办个小时

网友:
内存,cpu硬盘,主板都有可能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
装win7就可以了

网友:
主板不支持win7

网友:
试着装原版win10直接黑屏

网友:
8代的u哦!

网友:
现在开不了机了

网友:
估计内存不兼容

网友:
制作个U盘启动,修复一下,就好了

网友:
内存问题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A:
玩游戏蓝屏  估计是你的散热器不行   换个铜的好点的散热器    inter的散热不好容易蓝屏

网友:
楼主安装WIN10的稳定版本试试,应该还是系统的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637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游戏蓝屏  估计是你的散热器不行   换个铜的好点的散热器    inter的散热不好容易蓝屏

你头像咋关键时候蓝屏了呢

网友:
问题已经完美解决,内存不兼容。换一个内存就好了,在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啊

网友:
你有没有换过内存啊兄弟。能吃鸡的笔记本还在不在保修啊

网友:
别的游戏呢,如果是别的游戏好的,那就是系统不纯净有冲突,同时注意CPU和显卡的温度。

网友:
大兄弟,这个是台式电脑

网友:
还是帮个客户组装的,新机子。换个内存完美解决了。

网友:
系统不兼容,不要装igho。装iso的版本,

网友:
极有可能是内存,不过硬盘或CPU有问题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