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E5-471开机一直黑屏

楼主(2018-09-16):
开机一直黑屏,用外接显示器可以看得到桌面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我切换信号源到笔记本,笔记本初次看像是黑屏,仔细看可以看得到桌面的某些软件图标。想询问下论坛大神,是笔记本的屏幕坏了吗?或者是有什么鉴别方法吗?

网友:
来个大神指导哈撒来个大神指导哈撒

网友A:
液晶正常就是背光问题了。可换屏试试,一般背光高压板问题较多

网友B:
不一定是屏幕坏了 建议找专业的检修吧 或者联系迅维快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屏幕坏了 建议找专业的检修吧 或者联系迅维快修

笔记本背光屏幕维修,有帖子吗?学习哈

网友C:
                 楼主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搞维修的吗?

             学习练手的

网友D:
屏背光问题了,屏上的背光电路坏、背光开启信号没有或者是背光供电问题

网友:
可以先换屏试试看  不过新手不建议拆  容易搞坏。。。

网友E:
用一个好的屏确定一下本机是不是好的,也可以用一个好的本机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但都有互损的几率;要么找专业的人花一些时间检查后确定。

网友:
一般都是背光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背光问题了,屏上的背光电路坏、背光开启信号没有或者是背光供电问题

屏幕背光修好了。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
电脑插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拔掉适配器屏幕也是亮的。但是不接电,用电池开机就会黑屏也能听到W7开机音。好奇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屏幕坏了 建议找专业的检修吧 或者联系迅维快修

屏幕背光修好了。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
电脑插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拔掉适配器屏幕也是亮的。但是不接电,用电池开机就会黑屏也能听到W7开机音。好奇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正常就是背光问题了。可换屏试试,一般背光高压板问题较多

屏幕背光修好了。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
电脑插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拔掉适配器屏幕也是亮的。但是不接电,用电池开机就会黑屏也能听到W7开机音。好奇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一个好的屏确定一下本机是不是好的,也可以用一个好的本机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但都有互损的几率;要么找 ...

屏幕背光修好了。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
电脑插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拔掉适配器屏幕也是亮的。但是不接电,用电池开机就会黑屏也能听到W7开机音。好奇怪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屏幕背光修好了。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
电脑插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拔掉适配器屏幕也是亮的。但是不接 ...

多半还是屏上LED模块部分还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半还是屏上LED模块部分还有问题了

开机之后按了休眠,然后再开机屏幕又可以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多半还是屏上LED模块部分还有问题了

       确定不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确定不是主板问题吗?

不敢确定,这种问题替换法最快,其他方法高手大神都没法在这种情况下打保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敢确定,这种问题替换法最快,其他方法高手大神都没法在这种情况下打保票。

屏幕已经修背光了。就是开机用电池会不亮,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