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iex 14 不开机

楼主(2018-09-16):
版号DA0ST6MB6E0 REV:F    上电电流到0.6不显示,看示波器到内存不过。没有图纸,大概处理过放电  内存槽   刷BIOS   也加焊过显卡,还是一样问题。CPU板载的,由于一直在修台式主板,拿来一块笔记本不太会搞。有没有哪位知道三代内存的工作条件(多少脚.正常电压多少)

网友A:
可以从主板的电感上量到   1.5v也有1.2的,不上内存多少电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从主板的电感上量到   1.5v也有1.2的,不上内存多少电流啊?

插不插内存 电压都是1.35v。
插内存电流(0.60)  不插内存电流0.5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插不插内存 电压都是1.35v。
插内存电流(0.60)  不插内存电流0.53

那说明内存有电压了   上边我说错了    普通电压是1.5v  低电压是1.35v   换换内存   再有就是刷BIOS了   其他地方也没啥修的了   不好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内存有电压了   上边我说错了    普通电压是1.5v  低电压是1.35v   换换内存   再有就是刷BIOS了   ...

内存已经换了好几根了。bios也刷了多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已经换了好几根了。bios也刷了多个

版号是多少     有图纸对照修吗?

网友:
版号和型号都写在楼顶了,没有图纸。这机器的帖子很少

网友:
要换1.35V的低电压内存条,1.5V标压条是点不亮的

网友:
内存不单是供电 还有复位 总线等 具体根据图纸查下

网友:
论坛里没有图纸。BIOS感觉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存已经换了好几根了。bios也刷了多个

要换低压板内存,别换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换低压板内存,别换错了!

高的低的都换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