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梅杰H61开机三声报警不开机

楼主(2018-09-16):
客户送来一台式电脑开机不显示,梅杰 SY-H61L-M 如下图,报完价开修。CPU的供电采用RT8859M,这芯片和周围电路的故障最多了,先测芯片的41脚应是5V供电,实测1.6V,2.2欧的电阻另一端有5V,断电测电阻阻值偏大,换了一个开机还是一样有报警声,H61的主板多数是刷BOIS就能好,于是刷个BOIS再开机,只听滴的一声,屏幕亮了,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好的BOIS附上。

网友:
这BIOS不太好拆装。

网友:
这板子,之前就能报警么,,是CPU没供电,然后BISO也坏了,是这意思啊

网友:
谢谢LZ的无私奉献,已下载为LZ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