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94在线等求助

楼主(2018-09-16):
机型:HP   TPN-Q194  故障:进水料号:DAG3AAMBAF0
现象: 接可调电源电源指示灯亮.待机5V有.待机3V 接可调电源瞬间掉了. 主板测阻值没有明显对地短路的地方因为没有图纸直鞥呢大致测量。直有这个电感对地阻值有些疑问如下图。这路供电应该是+1.0V_DEEP_SUS或者是+1.0V_S5 。我现在测量者个电感对地阻值只有40几欧怀疑是短路了 哪位仁兄有这个主板帮我测量仪下。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看不懂啊,在线看别人的解答

网友:
现在的主板真是太难修了  还没有图纸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值,看我FLUKE的值14,想发个图片给你的,发不了

网友A:
FLUKE二极对地体值是0.014。(回复还有长度要求,这里面是废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UKE二极对地体值是0.014。(回复还有长度要求,这里面是废话)

你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老铁,或者相关资料

网友:
你说的这个阻值应该正常,如果是我会先从待机条件查起,没有主板图纸可以先查相关IC的图纸测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