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H110MS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8-09-16):
机器大面积进水,看图就知道了,还好论坛有图纸,很方便,洗洗主板,放在BGA烤烤,接电源,这个主板的设计类似笔记本,电源是10针接头,一个是蓝色-12V,绿色是12V,黄色是12V,也有待机芯片,首先有3V_S5,然后通过EC控制5V_S5,这个5V_S5在EC供电正常,收到RTCRST#的情况下,拉低SYS5VSB_OFF使EN1为高电平输出5V_S5,这个板子测量+VBAT有 3。3V,但是EC的脚位电压只有0点几,也不短路,最后测量是VBAT+和R126一端,断线,飞线解决。完美修复。。

网友:
断线了.                                有图方便啊.

网友:
牛B啊,现在是大神了啊牛B啊,现在是大神了啊

网友:
台式机大面积进水?奇葩啦,这要是没图估计凉凉

网友:
楼主技术太牛了,学习了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
这个是H110主板吗,这么新的板就有修到

网友:
恭喜楼主这么快把机子修好了,希望楼主天天有这么好的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