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 LXM-WL19BH 不开机

楼主(2018-09-16):
顾客拿来一台老联想显示器型号是联想 LXM-WL19BH ,故障不开机,顾客描述说放在阳光下晒一会就能开机,但断电就又不开机了。拆机检查电压,发现5V电压只有2V,观看主板没有鼓包电容,测变压器旁50V22uf电容异常,更换后5V电压正常。装机试机正常点亮。修复完毕上传图片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楼主这贴发的高啊,这么多图片

网友:
50V电容问题吧??这个比较常见的

网友:
碰见过 没修好

网友:
最麻烦的就是跳变的问题了  有时候换了光耦 431  会好

网友:
晒一下能开机,证明机器在热的情况下可以用。你就让客户把电脑搬下太阳下用不就行了。。。。。

网友:
是换了PWM芯片的VCC电容吧?经常换了会有惊喜

网友:
这款机子通病就这些了小电容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