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待机后唤不醒,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8-09-16):
A1466故障唤不醒,时亮时不亮

500的报价才是动力

待机后再唤醒只有键盘灯亮,强光下看下并不是暗屏
重点来了,像这种疑难杂症维修思路,1电压不稳2信号不稳定,3芯片本身不良(打值正常只有将可疑芯片代换)
电压和信号可以通过测试点来判断

拿万用表电压测一遍,运气比较好,发现待机电压异常

3/5v芯片摸了下不发热,                                                  3.3v待机,   高于3.1v以上正常,低于3.1就会出现故障

16脚反馈测一下,上拉电阻23.2K 下拉10K

正常应该是0.931,实测1.09

R7560/R7561在板上不好测量阻值,还有个小技巧可以用可调电源直接加电感上3.3V,然后计算看反馈电压是否正常

反馈电压变高,要么上拉电阻变小,要么下拉阻值变大,电阻变小的很少见,
直接从手机料板上拆一个,个头小一号的10K换上(红圈内)

电压稳定在3.28

测试无任何问题,这机器是秒杀的,发贴是修机几倍时间!

 会员2214202元2023-3-20 07:35

网友:
佩服 还是修苹果赚钱

网友:
快一年没有修过苹果了,修苹果就是赚钱啊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ptmanager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还是修苹果是挣钱多

网友A:
没看到内容,给需要的人看吧。。。。。。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内容,给需要的人看吧。。。。。。

我花了5毛钱  付款  看了,是电阻坏

网友:
                 500报低了了吧

网友:
价格明显低了,苹果至少800,我一般1000以上啊

网友:
还是喜欢搞苹果

网友:
苹果有搞头

网友:
真是奇怪了,电压差这么一点应该没事啊,我上次碰到一个一模一样的现象,待机后唤不醒,是内存供电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一下这种机器1466的触摸板上的USB_TPAD_P这一根线断线,不是排线,是触摸板本身,之前排线处进了水,会引起外置USB不能用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把触摸板排线直接和主板断开,开机就只有一个问号,这也是正常的吗,?因为之前USB不能用时,排线与主板连接好亮机过一下提示找不到系统

网友:
估计这个是最贵的电阻吧 还是苹果好,电阻因为苹果也涨身价了

网友:
苹果都是有钱人用的本,报价当然也会高。

网友:
哎我们这边修苹果报500都不愿意修了~~~~~~~~~~~~~~~~~~~~~~~~~~~~~

网友(点评):
那是因为你报价太低了,太低了,别人认为你修不了苹果,报价太低,别人可能认为你是要拿他的苹果练手呢。当然不愿意给你修了。当走出你的店后,转身去了另一家店,另一家店报价1500-3000左右,客户会认为这家靠谱。

网友:
我有个联想的本本,待电3.3V电感另外一端有3.9V ,一端3.3V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