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睡死无法唤醒 重扣电池正常开机 自动熄屏又会睡死

楼主(2018-09-16):
客户6s拿来扩容  打开看防水标变红  说以前进过水。扩容完还好着  用了一会儿黑屏了。抠电池重新扣上 好了 自动熄屏后不能唤醒  是什么原因?

网友:
加焊硬盘,不行就换个电池试一下!

网友:
查查上盖1.1v大电杆虚汗没

网友:
要确定是不显示、还是唤不醒。不一样呀

网友:
32k时钟晶振检查一下

网友:
电感虚汗焊

网友:
背光大电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