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P不显示电流1.5不动

楼主(2018-09-16):
联想Y485P不显示电流1.5不动,不插内存有报警声,BIOS刷过无效,测主板的供电都正常,内存的条件都具备,就是不过内存

网友:
换个BIOS刷,今天我修一个G485跑马不过内存,换个BIOs刷好的

网友:
我以前刷过官网上的也行,后来多找了二个就行了,建议楼主先多找几个试试

网友:
某宝上买个BIOS吧   这样会省心

网友:
有时论坛里的有好多都不行。。。。。。。。。。。。

网友:
有时论坛里的也不行用。。。。。。。。。。。。

网友:
还是  要自己合成 一下 试试i

网友:
                 会报警    不会是已经过了内存吧

网友:
某宝买个刷一下把  论坛好多BIOS 没用的 太坑了

网友:
不是BIOS问题,还是内存没过,仔细检测发现原来是客户自己拔插内存时方法不对用力太大将靠近CPU一侧的内存槽引脚焊盘都拔起了,飞了2根线后用2槽亮机

网友:
能不能完整的跑码查桥的rtc电路很有必要,可能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