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不亮绿灯,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8-09-16):
接到客人机器,苹果A1466进水不开机,

里面清洗干净,简单装上开机,竟然亮机了,心里暗喜,有捡钱的节奏哦,全部部件装上,再开机,有开机声音,但是开机暗屏,心里有点不踏实了,刚才还是可以亮机的,现在装好后怎么会不亮机了,再拆开,拆一点就开机看看,拆了小板到主板的扁平排线时开机屏幕就亮机了,但是电源头的小绿灯是不亮的,也是不充电的,但是电池可以开机,屏幕也是会亮的,就是接小板到主板的扁平排线就会开机暗屏,有点郁闷,拆开再来查ONWIRE总线吧,一步一个脚印的来找到一份参考的小板的图纸,维修有了一点信心,

到了这一步就是飞线了,搞定了问题,见亮机图,

大神们看了有意义,机加加分吧,感谢!!

网友:
小板资料不错

网友A:
后面的两个图是误标,要怎么删掉哦?

网友B:
小板的那个是参考的 A1278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两个图是误标,要怎么删掉哦?

编辑的时候删除不用的附件就好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这资料值得学习

网友C:
楼主可以把小板图纸发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把小板图纸发下吗。。。。

就是一个参考的图,已经在帖子里面发了,没有一样的图,不过已经可以维修了,维修的点就是这两个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板的那个是参考的 A1278的图纸

专职版主就是不一样,一下就看出来了图纸的出处,看来不仅修的苹果多,并且对图纸的了解也是很深入的,是我好好学习的榜样!

网友:
小板跑线也是折腾了好久,有扁平线档住了,不好测试。不过也不难,就是费时间!

网友D:
能修好肯定又赚了一大笔,感谢分享,让大家的思路又多了一条

网友E:
进水机器不好修 很麻烦  细心就好   谢谢分享

网友F:
牛啊,,,很不错的学习资料。。。。。。

网友G:
不错的经验。。谢谢分享。。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的经验。。谢谢分享。。收藏了~~~

希望大家有好的案例,以前分享,一起进步,提高维修的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啊,,,很不错的学习资料。。。。。。

都是和大神们学习的一点经验,发个帖加深一下映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

多学习才会有进步,我也一直在跟你们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机器不好修 很麻烦  细心就好   谢谢分享

这个机器我也是修了好久,也走了弯路,只是我没有发出来,发了最重要的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修好肯定又赚了一大笔,感谢分享,让大家的思路又多了一条

有的时候其实经过自己的努力修好了一台机器,心情大好,远远超出收到的钱多少,当然,又有钱,又有好心情是最好的结果。

网友:
仔细观察

网友I:
你好,
师傅,我想请问一下这机如果不上触摸板排线,外置的两个USB口能用的吗,也或者说是触摸板上的USB总线有一根断线,外置的USB可以用的吗,我现在遇到这样的一台A1466,麻烦你看到回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
师傅,我想请问一下这机如果不上触摸板排线,外置的两个USB口能用的吗,也或者说是触摸板上的USB总 ...

应该是可以用的,以前不装触摸板也是可以用外接的USB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但是发的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
我的A1466跟这个板故障一模一样

网友:
楼主有小板图发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小板图发一下嘛                                                                                 ...

是一个代用的图纸,没有一模一样的图,苹果的原理都是一样的,自己跑线,将就看了!

网友:
不错不错  好技术   苹果的  正在学习中

网友:
请问,从哪个脚飞到哪个脚 ???????????????????????????

网友:
为什么现在有些帖子还要钱才能看?

网友(2021-11-21):
刚好 碰上一个这样的问题的,  搞定了。  也是主板这边的烧断了。 线飞回去 就搞定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