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雷神911板层烧穿维修一例,老手勿看

楼主(2018-09-16):
接到主板,打开一看一股脚臭味。
原来是烧了

忍着臭味,拆下电源头。

刮开板层。扩大洞洞。

反面如图 :
高清图掉件的朋友可以参考

拿出新的电源头,换上飞线。完美亮机。

网友A:
是接触不良导致的?看风扇都让灰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接触不良导致的?看风扇都让灰埋了

客户打游戏,不清灰,热量散不出去,功耗增大,电源头超负荷导致主板烧,通病。

网友:
风扇的扇叶都被灰尘赌死了,,,,,,,,,,,

网友:
飞线的图像

网友:
幸好烧的地方零件不多要不然有搞了。

网友:
乍一眼还以为电弧把那一大片全打黑了 心想也没这么大电压呀 hhhh

网友B:
如果把换好电源头飞好线的图传上来就完美了

网友:
你这个烧的面积小,我自己用的烧了个很大的洞,MOS管都烧完了

网友:
不错不错,挖了这么大的洞洞也没事,这边的板层里面刚好没线啊,

网友:
通病中的战斗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换好电源头飞好线的图传上来就完美了

涂上绿油,忘了,早早装机。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了。

网友:
                           这种比较好修吧

网友:
这个问题还算好搞的了  比较简单

网友:
看着 烧的挺严重的           修起来也不简单雅

网友:
这个地方夹层没过线,刮开飞线

网友:
谢谢分享! 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