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想把IO给砸了,救命呀

楼主(2018-09-17):
看了迅维的换IO视频,看视频里拖锡很简单,一下就把锡吸干净了。但是我自己操作怎么也吸不出来,反而越粘越多。把旁边的电阻都烫变色了还是不行,那一刻砸了板的心情都有!看我的拖锡把,怎么都洗不出来。求求大家了,打底要怎么操作,温度大概是什么度?天哪。。。。

网友:
万事开头难,用焊膏,刀头烙铁,多练习。

网友:
多上点助焊剂,烙铁头清理干净,多来几次就没了。

网友:
看样子你是0基础丫,,,你搞错方向了吧,还是乖乖的去焊小电阻小电容吧,,,每天拆焊主板上小料,每天认真练3小时,练一个月再去弄IC吧。你这样光看个视频就去搞,100%搞报废,,

网友A:
哥,,你真给力啊!!你高级技术员,,怎么混来的啊??

网友:
加点焊油,焊锡的流动性会好很多,如果烙铁温度准的话330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是没有手感!找块坏板练练手!

网友:
烙铁调到380,拖锡之前打点焊剂好点的,用风枪360度把芯片吹热包括周边,之后就用烙铁拖锡,焊锡不能加的太多。

网友:
焊膏没有涂啊,建议买点焊膏  涂上去,就好焊多了

网友:
高级工程师就这水准吗,多练练吧

网友:
涂点焊膏,刀头洛铁 一拖不就行了吗,这是基础吧

网友B:
给你说个简单方法,风枪吹下来后  焊盘烙铁拖一遍,然后给焊盘涂一圈助焊剂,芯片放好 对好位置  用镊子压着,风枪吹  完事后基本就OK了。还有拖锡 加一点点 就可以      出不来就用助焊剂,当然烙铁头必须好,不怎么吃锡的谁也没办法,适当时候可以把板子斜一点

网友(点评):
讲的还好,最主要的是洛铁头要好,慢慢的就会上手了,不然不到一分钟,头就会氧化。

网友:
不会拖锡 吹风枪伺候  还高级技术员的呢

网友:
你把烙铁温度调到420看看,加点油  那速度 绝对可以···

网友:
看你也有上油的痕迹,可能上的少点吧,不要怕花钱,买点好焊油,多上点,多来几次就会好了

网友:
你多加点助焊剂 烙铁表面海绵清洗干净,不加焊锡 直接拖 拖不动就再加助焊剂!再拖

网友:
这个应该还好吧,,,,多联系就可以啦

网友:
我也是高级技术员,我也是这个水准吗?等我升级了我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可以用用吸锡线 烙铁换成刀口的种 慢慢的吸出来

网友:
焊工要多练习的。,。不是一下子就会了的

网友:
技术不到家  多加练习。。。。。。。。。。

网友:
一个是烙铁的温度,一个是助焊剂,目的就是使焊锡有良好的流动性,再利用焊锡融化后的表面张力,带出多余的焊锡。操作的东西还是靠练的,每个人的经验不一定都一样。但都是从生手过来的。

网友:
加Q1850675986指导、、、、、,,,

网友:
用刀头,然后焊锡要么是好焊锡要么是有铅的

网友:
碰到这种IO就头痛了 那你以后头有的疼

网友:
这个我一般不会放油,只要锡能融起来像水一样,就可以拖下来的,你的温度应该是低了,温度调到锡能融成液体,且拖动时很流畅就好具体温度都是看板子散热情况来定的,板子散热快,锡都没有完全融,肯定拖不开,你要是实在拖不开,就开着风枪,边吹边拖,百试百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是一把热风枪打天下,电阻,电容,三极管,mos管,8脚芯片都是用热风枪搞定的。IO也搞定过。只是感觉 ...

还是要多练习,我都焊了10几年了,,也是风枪打天下,风枪干IO2分钟99%成功率,修主板几千板不敢说,少说也有万把片了,干了这么多年才称心的。加油吧,要是真搞维修,你的路还长着了。。

网友:
你直接上总校 报个名, 在基地学习一下。

网友:
深圳迅维(总部) 0755-27396416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4楼

网友:
高级技术员称号怎么混来的???

网友:
刚开始都这样,我搞坏不之多少

网友:
好焊膏很重要

网友:
论坛太冷清,你是来搞笑的么,,,都高级技术员了,,徒弟发来的吧

网友:
来基地吧,老师们会手把手教你的

网友:
多点焊锡膏 头子弄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说个简单方法,风枪吹下来后  焊盘烙铁拖一遍,然后给焊盘涂一圈助焊剂,芯片放好 对好位置  用镊子压 ...

我用的 威乐的刀头,改到936上面1个都用了2年了还没有坏

网友:
用BGA油吧,包你好用

网友:
这个也要上传

网友:
多加练习,慢慢来 多加练习,慢慢来

网友:
371吹久板子有可能鼓包的 IO小心点用风枪几分钟就能拆下来

网友:
我喜欢用马蹄头,合适的温度加助焊膏就很容易就拖好了,你这个焊锡的状态像是温度不够一样,用含铅的锡丝看看。或者你用的是刀头?

网友:
很直接,你洛铁是个次品,快换吧,如果不行,就是加焊油,一边用风枪,一边用洛铁来搞。

网友:
这个简单,使用吸锡线就好了,很容易就把多余的锡吸干净了,网上都有卖的,我就是用的这个又快又简单

网友:
老司机都不需要焊油的

网友:
这个有难度吗??那你要去迅维学一下了,,,

网友:
这都觉得难了,还好你不是学修手机,不然你就会直接转行了。。。

网友:
应该是你的烙铁不行。换一个。换个FX-951用着还不错]

网友:
你用的锡丝 是不是无铅的? 一般不应该这么费劲!

网友:
你烙铁的这个温度应该是可以的,烙铁头经常擦掉焊锡和杂物,芯片上多加点焊膏,松香也可以,最关键的还是要多练习,所谓“熟能生巧”。

网友:
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我学的时候最开始是从显示开始贴电容,根本没这么快上手,你这也。。。电容都没了,这个板子修好有点麻烦。。

网友:
好的助焊膏很重要

网友:
这高级技术的职称是怎么评定的,我内心一阵惊讶

网友:
这个没有办法,只能自己多加练习

网友:
你这高级技术员的头衔是花钱买来的吧,连个IO都拖不好,到你这级别,应该在三分钟内,拆下来,再完美的焊好才行。不然都对不起你的高级技术员头衔了

网友:
没什么有效方法,要多练

网友:
焊工要多练习的。,。不是一下子就会了的,要好好的练习一下了,

网友:
这好像没。。。。  只有多练

网友:
温度低了 你要凭感觉 焊锡一遇到烙铁要化得快 不会有顿挫感就OK 也别太高 我基本用40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烙铁头有什么推荐的吗?我是用快克的小刀头的。

我用威乐小刀头,改到936上面的

网友:
上风枪啊,我一般都用风枪,洛铁的话要吸锡线的

网友:
换焊台快克203H值得你拥有!保证你爽。

网友:
温度没事 我都是拉到最大    关键在于你的助焊剂和烙铁头   还有一个就是能定下心

网友:
洛铁头用刀片头子好拖焊,加松香水,这个要自己多练,或者用焊锡带拖掉多余的

网友:
吸锡带 你不用吗 带点焊油 烙铁温度  自己感觉

网友:
烙铁上多加焊油或是松香,烙铁头保持清洁,多托几次,多练习!

网友:
脚位对齐的话用铜丝拉。焊工要多练习

网友:
保持洛铁头光亮 ,加好的助焊剂才可以 慢慢来

网友(2018-10-20):
IO用风枪吹一吹,加热下,然后上点助焊,再用有铅的拖,一拉就OK了

网友:
你这种情况要把IO芯片先焊下来,然后把焊盘清理干净,一定注意引脚处别连锡,然后换一个好的IO芯片上去。

网友:
芯片脚对好,拖锡拖主板上的焊盘别,加点松香或者助焊剂,一点一点去掉

网友:
这其实很好搞的,一铬铁头不能氧化,要上锡良好,二焊油不能省,三拉的时候一次不能快和慢,反正注意手感,多练练就好了,刚开始我也是这样,看别人搞的很轻松。

网友:
锡加一点就行 锡如果加太多 单用烙铁头吸起来是很费劲的 用吸锡线 再抹点焊油 一吸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你真给力啊!!你高级技术员,,怎么混来的啊??

同样感觉。这个高级技术员没点实力不太好搞。希望你最好学习一下。这个烙铁要用好的,锡丝也用好的,焊膏也用好的,温度还不够的话用风枪220度辅助加热

网友:
加点焊油,焊锡的流动性会好很多 用刀头烙铁,慢慢来

网友:
脚位一定不要歪 ,不然不好拖下来

网友:
我也是高级技术员  焊工一般  貌似都是泡出来的

网友:
万事开头难,用焊膏,刀头烙铁,多练习

网友:
铬铁要先固定对角的   你这个需要练习

网友:
排脚是不是弄歪了?   歪了,锡也弄不出来

网友(2018-12-15):
这拖锡程度,还真像我刚开始学习时的样子,哈哈哈

网友:
大佬啊666666
你是来搞笑的吧。。。。哈哈哈笑死了

网友:
板子放斜一点。高低点

网友:
              慢慢来,就行了 、

网友:
焊台式机好点, 如果是笔记本就难了

网友:
我用的是936的铬铁,一直用的都是好好的,还没遇到过哪个芯片我焊不好的,前两年有个实地的学员过来,说我的铬铁不好用,他用不了,当时我真是崩溃了。

网友:
你是0基础丫,,,你搞错方向了吧,还是乖乖的去焊小电阻小电容

网友:
多练习吧!新手刚开始都这样

网友:
上焊膏    慢慢拖 就下来啦                              ·

网友:
温度不够 好点的含油多加点 这种连锡一般都是这种问题

网友:
加点松香一般都能把多余的锡拖出来,还有用刀头的头方便。

网友:
新手表示一脸懵逼,我只会最简单的焊接。

网友:
技术实在不好买点熔点高的钢丝,越细越好,当吸锡线

网友:
明显你的烙铁氧化了,刀头不干净,焊锡不融化 肯定拖不下来的

你拖锡的时候    先用海绵清理刀头  将主板倾斜    上助焊剂  温度起来之后 就很容易拖下来了   多找报废主板联系吧

网友(2019-01-15):
加多点焊油,380度,慢点点拖即可,如果是拖不动,用风枪加点温度干即可!

网友:
把你的焊锡丝和助焊剂拿出来亮亮就知道了。好的焊锡丝也很重要。

网友:
走Z字,或者省事的话就涂锡浆,吹一下自动归位了

网友:
焊接这是维修的基础 楼主基础没打好 io很简单就能焊好 锡随便拉也能拉开啊

网友:
高级技师怎么台板io都搞不定啊,那干笔记本岂不是死翘翘了

网友:
先拿废版练吧 `~~~~~~~~~~~~ 多练就行了

网友(2019-03-02):
还是老老实实用风枪吧 不用管怎么按上去的 只要按上去就是好汉  哈哈哈哈哈 加油

网友:
焊这个IO不要用洛铁焊比较好容易翻车,先用洛铁焊平IO的触脚和焊盘再用风枪吹上去 吹的时候用镊子压,吹完检查焊脚稳不稳有虚焊的话用 用洛铁拖一遍,洛铁不要加锡 就直接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