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的数据读取速率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楼主(2018-09-17):
机械硬盘的数据读取速率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网友:
这因素可就多了,列一下,有缺少的欢迎大家补充
外部接口
内部总线
转速
磁盘尺寸
缓存
磁介质密度
寻道时间
潜伏时间
扇区大小
温度

网友:
读写磁盘数据的时间=寻道时间+传输时间+延迟时间(距离计算机组成原理考试已经过去很久了,我记不太清楚,应该是这样)。
寻道时间受转速、盘片容量影响。
延迟时间受转速影响。
传输时间应该是受传输速度和数据大小影响。
磁盘读写速率应该等于数据总量/读写磁盘数据的时间
(在我记忆中应该是这样,但肯定不严谨,有错误,等我回去查查计算机组成原理的书,再补充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