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8 苹果8plus 进不了系统3-5分钟重启

楼主(2018-09-17):
(图片)

网友:
指纹没有识别到吧,换个7 7P的指纹装上应该可以进系统。

网友:
这没说怎么修的啊,只有一张图。。。。

网友:
目测指纹应该装上去了 到底是解决了还是求助?

网友:
这没说怎么修的啊,只有一张图 到底是解决了还是求助

网友:
前段时间修一个小8,不装指纹几分钟重启,不装摄像头是可以进系统的,以后系统升级就不知道又要验证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