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拖焊的一点小小技巧。

楼主(2018-09-17):
刚才在论坛看到一个新人发的帖子,(借用图片了)说拖焊锡总是拖成这个样子。
相信有很多新人都会遇到同类的问题,所以我就移花接木的借用了图片,同时解说下我的拖IO锡的方法。
我的方法不是最好的,但是我用着感觉还行。
先简单做下普及,烙铁温度不是越高越好,焊锡融化后就是液体,是液体就有附着性。
烙铁的温度建议,让焊锡刚融化后再增加个几十度,就够用了。 (大电容建议再增加些,或者焊接接地面广的元器件要增加温度)
这个很好理解,IO的引脚接地面不是很多,所以锡融化后加几十度一般是够用了。主要是让锡流动起来!!!!!
烙铁拖的时候,要放到引脚和焊盘接触的位置,烫引脚和焊盘(不是烫引脚)。
另外,水往低处流,将主板倾斜起来,让锡流动到烙铁上。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用好点的焊锡膏。修手机用的那种就可以。
准备砸IO的朋友,给加点分把

网友:
1、锡要好,要找有助焊剂成份的,无杂质。
2、烙铁头要选择正确,建议马蹄或刀头,总之就是要沾锡面积大的。
3、IO脚位要对正。

网友:
芯片脚位要对证,焊锡丝要好,悍油要好 最好40一瓶的 焊的时候要烫芯片脚与焊盘的位置

网友:
直接用风枪吹 再加焊。。。。。。。

网友:
我都是风枪吹的.                     真没拖过.

网友:
位置对正很重要。

网友:
对正风枪吹

网友:
风枪肯定是拖锡来的好。我之前也一直是风枪的。拖锡的焊接好后外观漂亮圆滑。

网友:
先用风枪吹对好位,用烙铁补焊即可

网友:
我一般先用风枪吹对好位,再加焊

网友:
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
装备要好,焊油用好点的,,当然老手不差这一点

网友:
拖锡的焊接好后外观漂亮圆滑焊油用好点的,,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拖锡时烙铁头千万不能用力,要顺其自然,以免把脚拖在一起了.

网友:
烙铁要好 ,            拆机的件  引脚不要歪

网友:
对准引脚对新手来说也是有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