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开机电流0.160掉电

楼主(2018-09-17):
开机触发的NBSWON1#正常,但是EC 发出S5_ON信号瞬间掉电3.3到0v电压。通过重刷BIOS故障依旧。大家给知道一下 是ec损坏了 ?还是lid等其他信号的问题 ?  在线等 谢谢

网友:
看来是缺少电压,重点查ec  桥   CPU   内存条件

网友:
ec损坏了 ?还是lid等其他信号????  不一定是EC  、lid问题   可能后级电压有短路 你查下S5_ON 开启的电压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