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T5

楼主(2018-09-17):
有台未来人类T5 客户刚刚拿来进系统不定时蓝屏,换过硬盘测试,结果一样鲁大师压力测试CPU温度100度。显卡温度正常,CPU加焊过现在加焊完,系统都进不去了,优盘进PE都蓝屏。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求大神指点

网友:
集成的U  啊风险也太大了吧。。。。。。。。。。。。。。

网友:
t5这个系列的机器cpu散热有问题,我有一台cpu集成显卡在win7下无法运行。坑死了,不想动cpu的话我建议你先把电感跟贴片电容都换掉试下。

网友:
当时也想换来着后来又想拿去交换就不动了。结果没搞了风险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