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pa-h81u 亮机BIOS

楼主(2018-09-17):
这个一体机通病就是高压条和内存 修了两台。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21561-1-1.html 迅维友的这个是用不了的。附亮机BIOSPA-H81U.rar

网友:
通病要加分

网友A:
内存啥问题,          怎么修的能说说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啥问题,          怎么修的能说说额

拿过来短路拔掉外设通电 电流1.0以上排查到高压有问题,内存是跑码不过更换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过来短路拔掉外设通电 电流1.0以上排查到高压有问题,内存是跑码不过更换OK。

谢谢回复,,下回碰到省事了。。。,

网友:
里面两个一样的BIOS  都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