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JIE软件]
i5 8250u hd 核显 win7 版

楼主(2018-09-17):
i5 8550 win7  64  桌面级  8代处理器 hd 610   630  都可以  只有64位的  百度云 https://pan.baidu.com/s/1hFLMXwrT-ibXu2a9KShXQQ  kzd5

网友A:
这个不行吧,现在好多说支持的驱动,安装后, 重启一样显示感叹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行吧,现在好多说支持的驱动,安装后, 重启一样显示感叹号

兄弟 你开玩笑吧  我用了 半年多了  也没事

网友:
是安装系统后安装显卡先,还是安装主板驱动后

网友:
8代U建议还是安装WIN10, 我安装的WIN10也用着挺好用的呀

网友:
只有I5  8550   可以吗?  别的  I3  8100     i7  8700   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