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 怎么实现插电池自动开机

楼主(2018-09-17):
请教大家,我想把小米4改成插电池自动开机  ,应该需要改那些地方 ,请大神帮帮忙

网友A:
不嫌弃累赘的话可以改一个通电延迟电路带个晶闸管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嫌弃累赘的话可以改一个通电延迟电路带个晶闸管开

谢谢 大哥  ,三星9350怎么屏蔽电池检测

网友:
提示不是原装电池.开机就重启  显示一下报错就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