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全面屏真的 100% 做到了,那么手机的差异性,会由什么来体现?

楼主(2018-09-17):
如题,在真全面屏没有出来的时候,可谓是百花齐放,美感会很多。但是全面屏真的出来了,热度一过,那么真的会成为一个最大的利好吗?希望讨论一下,手机的发展方向,出现了全面屏以后。锁定问题,不要再回答了,谢谢。

网友:
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创新是为了满足用户需求的,而不是为了差异化
这是一句很有必要的废话。
很多人轻易就想到了在功能机时代的百花齐放,以及现而今的iPhone和iPhone-like的一统江湖,由此认为现在的手机厂商们只会“抄”,不会差异化了。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在功能机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形态的手机:

之所以会这样,不是因为厂商喜欢差异化,而是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并没有找到一个最实用的手机形态,厂商们为了寻找更为合适的手机形态而不懈努力。
iPhone的出现终结了这个话题,大屏+多点触控就是目前为止最好的和最适用的手机形态,它兼顾了效率(大屏,多点触控)和便携性。
这就是为什么曾经百花齐放的手机圈被大屏+多点触控一统江湖了。因为大家目前为止,找不到更合适的手机形态了。
强行差异化不是创新,是作死。
效率和便携性的矛盾,更大的屏意味着更高的效率,更小的机身意味着更好的便携性,这是智能手机的两大根本追求,这也是全面屏的根本动力——在保证便携性的同时,尽可能增大手机屏幕面积。
那么,如果全面屏做到了100%,手机厂商们该如何继续创新或者说差异化?
我们再重复一下开头的那句:创新是为了满足用户需求的,而不是为了差异化
那么,100%全面屏是不是就是便携性和效率的极致呢?
显然不是!
比如,可折叠屏。如果可以实现,一台8英寸的手机能够塞进口袋,激不激动?
比如,投影手机,一台20英寸甚至更大的手机可以塞进口袋,激不激动?
且,智能手机不只是便携性和效率的需求,还有其他的需求,比如相机。
在2017年之前,智能手机的cmos面积一直保持在1/3-1/2.6英寸之间,很多人以为这就是最适合智能手机的cmos,华为P20 pro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
这就是创新。
iPhone X做出了2018年之前最流行的全面屏形态,cop实现的四面等宽确实惊艳,所有的难以解决的矛盾都集中在了“刘海”里,很多人以为这就是智能手机目前最适合的形态,oppo find X和vivo NEX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
此外,由iPhone X引入的结构光,由此实现的3D建模,可不只是face ID那么简单。3D建模是一项极有前景的应用技术,比如VR和AR。
以及AI,手机由被动转向主动,成为一个更能够理解人的存在,一旦这种可能成熟,手机的输入由多点触控转向全面感知,这种效率的提升相对于全面屏又是一个新台阶。
如此,我们大概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智能手机的创新远没有结束,恰恰相反,智能手机的创新越来越深入,成果频出,全面屏只是一个方向,而不是全部。
第二,如今的智能手机差异化不同于功能机时代,那个时代大家没有明确的方向,因为不同方向的尝试而出现了各种形态的手机,但现在不是这样了。
现在,大家朝着一个类似的方向进发,智能手机市场因此而趋同。但是由于各家的研发投入不同,研发能力不同,研发成果自然也就不同。
大家在一个赛道上,因为奔跑的速度不同而出现的差异化,才是这个时代智能手机差异化的根本,而这会比功能机时代翻盖、滑盖、直板之类的差异化有意思得多。

网友:
题主的意思难道是说现在的手机是根据屏幕来体现差异性的吗?那可远远不止了,或者说手机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可以作为其核心竞争力,成为卖点,来告诉用户,我的手机更好用。
的确,全面屏是这个时代手机现阶段的卖点,但要是说差异性,现在新出的手机都称之为全面屏手机呢,哪里来的差异性?尽管各自的屏占比不同,尽管都没有达到100%。所以说以外观来说明手机差异性的问题会显得稍微有些局限。
差异性其实是一直都存在的,体现在功能之处,比如游戏手机,拍照手机等等,尤其是认为目前各家手机屏占比不同、方案不同亦称之为差异性的话,那大家都有本身的独特性构成差异。
但是颠覆性的差异不常有。就好像真正能让你感受到差异性难道不是在同一时代的环境下,同时出现按键机和触屏手机吗?而近年来让你觉得智能手机之间有差异,体现在它的全面屏设计上,其实它们就都还是同时代的手机,彼此有差异,但还没有颠覆性的差异。
不过倘若实现了100%的全面屏,到不失为一个差异性的地方。我们不妨想象一下100%的全面屏手机会是什么样子:
各种传感器隐藏到屏下
手机相机打开时只看到一个框框
由于整个都是屏幕,机身不是很大,看剧却很爽
机身是半透明的结构,哪天手机不见了找不着?

这样的话其实离遐想未来也不远了
到了技术爆炸的阶段,手机未来发展可期
折叠手机

Galaxy X渲染图(图源:timeincuk)
其实很多人预测智能手机的下个时代就是折叠屏,到时候讨论的热点说不定就是你的手机是横着折叠还是竖着折叠?两屏总尺寸达到12还是14英寸?而在2017年10月就已经发布过中兴天机Axon M,只不过是两块屏幕采用折叠方式,而Galaxy X也被关注者们认定为一款折叠屏幕手机
全息影像

如果能在想念家人的时候看到一副全息影像,甚至是在动态的视频通话中实现,那应该是非常黑科技了,不知道距离实现还有多远。到时候自然会有各家手机厂商考虑在手机哪个位置实现投影?投影的显像程度如何等等的问题了。
灵敏实用的隔空操作
尽管vivo有手机支持隔空操作的功能,但是都是通过传感器来感应体表温度来实现“熄屏”、“相册翻阅”等简单功能的控制,在未来我们需要的是更加灵敏和智能的隔空操作,在不方便用手指触碰屏幕时可以通过手势甚至面部动作来实现对手机的操控。到时或许又是比拼传感器的时候。
人工智能
现在各家都在积极研发人工智能芯片,逐步提升手机在细节之处的智能化程度,但后续对于语音人工智能的训练应该也会进一步加强,或许在未来,手机的人工智能都会被赋予一定的人格,这时候说不定才是最大的差异性所在。

目前的手机都是没有太大差异的,只是在配置、参数上各有不同。而且手机之间的这种差异性不会消失,会一直存在,并且随着新技术的研发,每到一个技术节点,或许是上述提到的这些类型,就会出现让各大手机厂商来凸显自身差异化的情况。就像提高屏占比,有人用无下巴齐刘海的方式,有人隐藏了前置摄像头,有人直接将摄像部分改为升降式结构等。

网友:
知乎手机版第一错觉:屏占比是目前手机唯一的差异化卖点。

双扬声器从 2013 年到现在只有寥寥几个品牌有;
提供以假乱真振动体验的线性马达只有两个品牌搭载;
高色域+精确色准的色彩管理也就几个品牌在重视;
双卡双待暂时还有一个品牌没提供;
生物识别技术因为全面屏对正面面板空间的挤压还没形成统一方案;
除了一枝独秀的那个品牌,其他或因为实力或因为政策还没搭建起来强有力的产品生态
虽然除了那家给你预约吃饭的,目前标榜自己 AI 的都在吹牛逼,但在未来这就是差异性;
手机系统就是最大的差异性。

吃饭都讲究个色香味俱全,合着到了手机就不介意巧克力味的屎了?
补充一个“能预约吃饭就是 AI 了 真的笑死了” 的垃圾 AI —— Google Duplex 的 Demo 。
(没字幕凑合看)

https://www.zhihu.com/video/1002230353800568832

网友:
全面屏就是条弯路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那么热衷于做全面屏。

其实三星s8之后,再谈全面屏已经没多大的意思了,我个人使用的感觉,就算把s8上下都去掉了,我也不会有多大惊喜。

我需要的是更快的速度,更清晰的屏幕,更好的相机,更长的续航,体验更好的解锁,当然,还有更便宜的价格。

把那两条窄边去掉,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迫切,谢谢

~~~~~~~~~~~~~~~~~~

更新几句
好多人都没看清楚我说的,我说的全面屏走上弯路,指的是s8以后。

对比以前手机的屏占比,那全面屏是很有进步意义的,但到了s8时代以后,上下其实已经很窄了,再把精力都放在去这两条窄边上我觉得是得不偿失

网友:
1.耳机孔
别跟我谈趋势,对于有需求的人,耳机孔就是有需求。耳机孔算不算差异化
首先,没人能预言未来,“趋势”回头看的时候才真正能看出来。
第二,退一步哪怕取消耳机孔真的是趋势,靠谱的替代品也还没出来
第三,就算耳机孔真的过时了,但是如果有人有一副耳机同时链接电脑、手机、mp3等多种设备的需要,那么哪怕过时了,耳机孔也依然被一部分人需要。
我们这道题谈论的是差异性,有需要,有市场,现在也确实有人生产提供耳机孔的产品。
我认为是否提供耳机孔,可以是一个差一点。杠精们,有问题么?

2.外放音量
曾经追求音量的都是土鳖山寨机用户,其大音量甚至可以用来跳广场舞。
可是随着手机越来越薄,气密性越来越高。音量也越来越小。不论是听筒还是外放。于是手机放在包里漏接电话的情况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对于有点耳背的老年人,他们是真听不到。对于他们,哪怕增加一个按钮,能在牺牲音质的情况下榨干外放喇叭的动态余量(其实就是给铃声加个软件limiter)都可以方便到许多人,然而目前甚至没人做这个。
(所幸,我自己耳朵还是十分灵敏的,手机铃声在我听起来就如同高音喇叭一般)

3.防水
在拥有耳机孔和不影响外放音量的前提下,能否拥有优秀的防水性能?这一点,当前三星在略微牺牲防水性的情况下做到了(实际使用防水性一般,防水橡胶容易老化失效,但是一定程度上有点用),而索尼在牺牲外放音量的情况下做到了(外放音量小,但是防水不错)

4.耐用性
随着屏占比的增加,手机越来越不禁摔了。带套?那我为什么不买个非全面屏的手机呢?市面上为什么不继续生产非全面屏的手机呢?为了坚固程度而牺牲一定的屏占比,这同样是差异化吧。

5.屏幕类型
越来越多的手机用上了amoled屏幕,然而,amoled真的全方位超越其他屏幕么?如果我只用手机上上网,只需要他稳定耐用,那么amoled屏幕这种东西的优势对我也许意义不大,但是劣势(烧屏,尤其是对于不怎么玩游戏的人,固定位置的图标、桌面背景,浏览器的结构位置,都会在屏幕上留下烙印。)这玩意我有得选么?我需要手机这方面的差异化。

6.尺寸
小屏手机的需求真的没有了么?如果不是为了微信和知乎,我甚至对诺基亚3310动过好几次心思。我相信像我一样需要小屏手机的人还是不少的。
实际上对于我来说,三星A3和J3的尺寸是很合适我的,但是我不喜欢实体键,也不喜欢三星这个牌子,其他牌子又没耳机孔……

7,摄像头是否突起
突起的摄像头其实是个累赘,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实现防抖的同时,把摄像头做平了?

你看,我只是一个朴实的手机用户,然而我的需求尚且没有达到。我提出的这些点厂家当然可以有取舍的选择,这样,就是2的七次方 128种可能性了。在不考虑性能的前提下就已经有128种选择了。

差异性真的不够么?

——————————————————
补充一句,这里谈的是差异性,即,有人有这方面需求,有人有另一方面需求,不是一定要做到,但是需要的人就是需要。
你有usb接口耳机的需要,我有3.5耳机的需要,
你有更保真外放声音的需要,我有更大音量的需要(老人耳背行么?)
你有轻薄时尚的需要,我有三防抗摔之类的需要
你有屏幕艳丽需要,我有不愿意见到屏幕老化的需要(恋物癖不行?况且我又不重度使用,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冒着屏幕烧屏的危险去追求艳丽的颜色以及损坏后高昂的维修费用的)

不是所有人都要有同样的选择,不要你觉得好就强迫所有人像你一样觉得好。
我知道我作为一个玩音乐的,对3.5接口有需求比较小众所以一直没拿这个说事。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3.5还没到被彻底取代的时候,我有需要,希望有产品满足我的需要,这没什么可说的。开篇第一句说别聊什么趋势,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其实不用100%全面屏,现在的手机前脸也已经严重同质化了,就算往前倒几年,还能记得被腰圆键支配的那一年吗?
因为屏幕大厂就那么两家,所以手机前脸大同小异,是打不出差异的。
那么可以做的差异在哪
首先在ID设计方面:
1,颜色
这是最直接的差异,一眼睛的事情。
极光色和各种渐变色都已经登台了。
希望厂商能加油,不要总跟着苹果。

2,材质
材质这个东西,一般大厂都不敢乱动,都等着苹果爸爸的动作,苹果做不锈钢、铝合金、聚碳酸酯、玻璃,行业才会慢慢跟上,那些年苹果淫威太甚,各不敢自己带,只能让苹果先教育市场。一加在国内算是对材质探索比较多的,毕竟那时体量小,折腾折腾反而效果好,一加1就有“竹制”、“砂岩黑”、“babyskin”这些材质,后来一加体量开始做大,也随着手机集成度越来越高,把材质放到保护壳上了。今年的一加6,月光白和墨岩黑,是玻璃里面做的很不错的,但还是大同小异,玻璃本质没变。
个人很喜欢聚碳酸酯,苹果做过一次,可惜iPhone5c定位较低,质感并没有太出色,有用过Nokia Lumia系列的同学应该能体会,聚碳酸酯能达到的质感真的非常出色。

放两张怀旧一下QAQ
ID设计的差异性主要就在这两点了,但是细分的话还是有诸如边框(一加x、坚果pro2)、纹理(荣耀9)这些细节差异,如果当屏幕真的趋同到头,厂商能开发的点其实还有很多。

——————2018-08-26补充——————
材质:陶瓷
评论区很多小伙伴提到陶瓷,自然是以小米为代表的高端系列,大规模的采用了陶瓷材料。其巅峰是MIX2的白色一体陶瓷。陶瓷的优点是硬度高,耐刮擦,质感比玻璃温和,相比玻璃,有厚重感。缺点是成本高,重量大,深色比玻璃更易沾染指纹,比玻璃更容易屏蔽干扰信号。
个人最不喜欢的一点是陶瓷的重量,小米6、mix系列的陶瓷都使得机身比同尺寸其他机型更重,在如今大屏兴起本就不轻的重量上又加了一根稻草。加之,一加6、华为mate10等机型在玻璃上使用特殊处理,使得质感与陶瓷基本无异,并且产能和成本控制得更好。小米未来的陶瓷之路,也有些迷茫了。

小米 MIX2
————————补充完毕———————
在功能方面
1、HiFi
VIVO的xplay5音质备受好评,曾经也是VIVO的招牌功能,但是近来已经不做了。(补充:vivo nex依然有HIFI,使用了一个CS43199加三个ssm6322。但是xplay5依旧是音质旗舰)
魅族有段时间也拿出自己老牌MP3厂商的姿态来做手机HiFi,出过pro5这样的优秀作品,现在也没有什么动静了。
甚至于小米在小米note上也主打过HiFi。
可能这个需求在目前还是太小众吧,希望以后饱和度高了还能拿出来做一做,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2、耳机孔
这个……主要是在当下,我之前用的iPhone7没有耳机孔,我大概一年没插过耳机,一直拿备用的一加3听歌。后来换了个坚果pro2,转接头真的折磨人。蓝牙耳机要么延迟高没法看视频,要么音质差辣耳朵,一直没有什么好办法。所以面对米8和一加6,果断的选择了一加6。
8月8号的魅族16也会是带有3.5mm耳机孔的机型,这个竟然也成为了差异点,实在让人有些哭笑不得。
只能怪行业太冲动,把青黄不接的痛全泼给了消费者。预见未来两年左右,无线耳机会逐渐兴起完善。这就不算差异点了。
3、超级快充
OPPO FindX的50w快充已经可以量产了,未来超级快充一定会成为一个差异点,魅族也在展示过55w的鸡血快充,这两年估计是自顾不暇,没精力继续开发量产,但未来可期。
不知道华为小米这两大巨头,有没有类似的方案。
4、1000尼特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各家都会使用OLED屏做旗舰,亮度基本都在400+,强光下可以瞬时达到600尼特。
所以1000尼特的概念大概是户外阳光下屏幕和你手掌纹一样清晰。也算是差异化吧,但也注定只有三星LG索尼这样的屏厂有本钱去做。
5、我再想想
手机打字真累……
——————————以上编辑于2018-08-21——————————
5、大屏大电池(续航)
直至今年,各家的旗舰机型上配备的电池大约在3500上下,中度使用一天的量。
小米的MAX系列就是主打大屏幕长续航,今年的荣耀note10、360N7、努比亚N3,也都是5000mAh的长续航机型。其实长续航应该是所有手机的追求,只因限于电池技术的停滞,旗舰机往往由于尺寸限制和性能功耗,无法做到长续航,因此才细分出了“大电池+大屏幕+中低端SOC”的机型作为差异化卖点。
在未来,当某天电池技术获得质变的进步,到那时中高端机型都可以获得三天甚至更长的续航能力,也许这方面的需求就会大大降低了。
希望那天早些到来……
6、屏幕形态
曲面屏在三星旗舰上,已经从galaxy edge的单侧曲面一路进化到了如今的S9和note9,成为了三星旗舰标配。曾经被看作是屏幕的下一个主流形态,在2016年多家厂商都有意跟随,也出现了下图的类似产品,但是到了2017年和2018,曲面屏似乎变成了三星的身份标牌。事实说明,曲面屏并不能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至少市场的回应并不积极,所以以现在来看,全面屏才是未来。
而不管是曲面屏,还是全面屏,屏幕形态的探索从未有停止。近期也出现了三星在测试下一代折叠屏幕的消息,不管是传统屏幕,还是刘海屏、美人尖、曲面屏或是超窄上下框,屏幕形态的变化一直都是重要的差异化所在。

2016年 小米note2

2016年 VIVO Xplay5
其实屏幕上还有个曾经的差异化——2.5D玻璃,没错就是现在几乎所有手机都标配的东西。诺基亚在2011年的N9上就采用了这项技术,结合一体式的聚碳酸酯机身,几乎感受不到屏幕到机身带来的段错感,之后在lumia系列的几乎所有中高端机型上,都使用了这种技术。可惜WP烂泥扶不上墙……

NOKIA N9
屏幕还有材质差异,先写到这…
————————以上更新于2018-08-26————————
哇300+了,受宠若惊~来更新上次欠下的
屏幕材质的差异,近些年已经逐渐呈现寡头态势了,
LCD vs OLED:
2018年的旗舰机,只有华为P20系列,小米mix系列,仍然使用LCD显示屏,其余的旗舰都采用OLED,而且这已经成为了一个趋势,OLED一统天下的趋势。无它,在三星一代代的努力之下,原本问题重重的OLED已经脱胎换骨了,更高的峰值亮度,更广阔的色彩空间,更通透的显示效果,更薄的屏幕厚度,更快速的响应速度……现在的OLED早已不是当年的插班生,成本也与LCD拉平甚至更低了。
未来似乎已经注定是OLED的天下,但当下仍然有一部分人坚守着LCD最后的阵地,那LCD到底有什么魅力让这些人心意不改呢?两点原因:
1、烧屏现象:烧屏指的是,oled屏幕单像素独立发光,某些区域持续显示静态内容后,产生“遗像”,这个问题在三星S4上爆发了集中的售后问题,到今天虽然已经大有改善,但依然没有办法根本上解决,去年的iPhoneX上便出现了这个情况。
2、PWM调光:屏幕在从高亮度到低亮度时,LCD的策略是降低背光板的电流强度,使亮度降低,此为DC调光。而OLED使用DC调光,有机像素材料在不同电流强度下会产生色偏,所以不能通过大范围电流强度的调节来调整亮度,转而使用降低屏幕刷新率,来达到观感上的亮度降低,但这种方法骗得过大脑,骗不过眼睛,虽然大脑认为这是“亮度低了”,但低频的屏幕闪烁会使眼睛更容易产生疲劳甚至损伤,这也是绝大多数人不使用OLED的原因。
但是市场的趋很难改变,毕竟这些隐患大多数消费者并不能很好的了解到。只能寄希望于三星能够早日研发出DC调光的OLED屏幕了。

结语:2018年iPhone发布了,RMB6500起,这让我感觉到最大的影响并不是“买不起iPhone了”。而是今年的苹果让出了5000价位的一大片战场,以往苹果5388起,在5000及向上价位有着绝对的统治力,但现在苹果为了更高的利润,主动让出了这一块蛋糕。能够预想到,未来一两年国产厂商将纷纷把自家旗舰推向5000档,从1999到2699,性价比一路狂飙的手机市场,价格区间在不断的扩大,尝试的利润诉求也逐步提高,与之相应的研发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希望在未来能够看到更多的差异化出现。
当然,在某些方面还是统一标准比较好,比如USB接口,无损蓝牙音频协议,无线充电协议等等。

网友:
这个,才叫手机

网友:
摄像头数量和凸起程度和排布呗。

就跟汽车行业一样,使劲加装饰到时候比的就是L型经典三摄,镀铬装饰条回旋对称四摄,盾性前置变焦虚化五摄。

到时候各家手机就比背面外观和镜头内饰,各家的soc都是模块化平台。然后某大厂可以用MSM8096平台换壳10年,销量依然爆炸。

网友:
全面屏对目前的智能手机行业来说,只是一个改革,并不是革命。
全面屏手机做出来之后,手机行业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样的设备能够取代目前的智能手机,并且有更好的体验?这种设备可能是AR设备,可能是智能产品,也可能是其它。哪一家厂商能够先拿出这样的产品,哪一家公司就能笑傲下一个十年。

网友:
和iPhone长得有几分相似。

网友: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手机相关的技术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和可能性。所以,所谓的差异化,最终拼的是各个厂家的技术积累。

即使全面屏真的100%做到了,会有厂家率先把全面屏手机做的更薄更轻,电池做的更小但续航却更好。甚至,机身可折叠或者卷曲。

差异化会一直存在,只不过,不同的发展时期的表现不一样而已。

网友:
还有空间呀,比如裸眼3D屏,机背再做一个双屏,柔性屏,改进的空间不要太大。

网友:
液晶电视早就是相同的屏幕尺寸了,可大家依然有各自喜欢的品牌。

网友:
未来~
脑内芯片植入

生物供电     全球唯一基因认证

近乎无限存储

视网膜投射屏幕   不论是十寸还是100寸,甚至500寸……只要你需要!
通讯、影音娱乐、办公……只是“它”众多功能里的一少部分而已!
你通过“它”,你的本体就是“未来”网络的一部分!

当然,包括个人健康在内,甚至……“它”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调整你的内腓肽与多巴胺等分泌,让你安全的在众多“模式”中体验“快感”!
你的生活,你的睡眠,你的工作,你的旅行,甚至你的“啪啪啪”……“它”都可以更好的帮助你做到最佳!
当然,如果你没有异性(或同性)伴侣,你也可以用“它”虚拟一个……
你还可以用“它”做星际旅行!你无法到达的星球,只要探测器可以到达,你通过付费即可分享!通过科学的刺激脑细胞与肾上腺素调节,你甚至可以感受到近乎真实的异星体验所以,所以有了“它”,你可以选择无所不在!
虽然“它”很强大,但如果你想做回“纯真”的自我,你也可以随时选择关闭“它”!
只要有钱  有钱  有钱 !!!

就可以选择不需要携带个人移动终端,直接体内植入。
不用再拿着手机……端着平板……带着手环……架着智能眼镜……
当别人拿着所谓“百分百~真全面屏”的6寸手机的时候,有钱人已经“对着空气用手势或意念控制”了。
手机的差异化永远都是你想用多少钱去买个手机。
不用担心同质化问题,厂家永远有办法让你的钱花的“物有所值”!

————————
推荐对此话题感兴趣的朋友看一下这部片子

《升级》
非常不错的科幻电影!

网友:
现阶段还能改进的问题
电池容量,充电速度,解锁速度,响应速度,网络信号,相机,系统易用度,便携性,屏幕素质,生态完整度,音质,游戏性能,productivity方向的能力,安全性……还有电子产品环保度

之后还能有的创新
更好的VR、AR体验,更智能的机载ai,万物互联的指挥中心,与人脑更直接的交互方式……

要知道大哥大是手机,IP4也是手机,可完全不一样了
全面屏浪潮只是一次成败参半的大改革,真正的革命还在路上
期待下一次革命
一切都是为了人类文明未来的荣光!
(来自一名中二癌晚期患者)

网友:
我的想法啊
1.全面屏肯定可以做到
目前vivo和OPPO的解决方案就是100%,如果有人说不是也是因为严谨表述的原因,我相信黑边去掉会在几年内解决
2.全面屏不是很好的发展方向
新的发展方向可能是柔性屏和屏幕分辨率,可携带性更强和视觉交互体验比较
3.综上所述,差异表现会更多元化
更加便携
屏幕分辨率
手机系统(iOS为例)
更加简约美观
更加有特点的设计(以p20p 三摄与极光屏为例)
柔性屏的应用
与其他家具,生活用品的多元化交互(小米)
5g兼容性搭建
摄像头技术(可以关注一下Sony,Sony作为相机CMOS超一流生产商还未见在手机摄像上大展功力,未来势必要高投入入局这场纷争)
以上
点个赞吧

网友:
不请自来~
现在想想,这句话很对
People don't know what I really want at all,until your products are in their eyes.
人们压根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直到你将产品放到他们眼前。
                                          ——史蒂夫·乔布斯

网友:
先说一下100%屏占比的优势:
主要优势:
无与伦比的颜值!
次要优势:
1.在更小的尺寸内显示更多的内容。我用6.49寸的vivo nex跟5.5寸的一加5对比。
手机宽度基本一样,长度只长一小截,但所能显示的内容却多出了很多。
而nex却离100%屏占比还有很远。
2.由于体积更小,在显示同样多内容的情况下,拥有更便捷的单手操作体验。
然而以现在的技术而言还做不到100%屏占比,就连去掉个额头都得费尽周折!
如果说当各个厂商都是100%屏占比时,手机行业还能有哪些差异化?
很简单,做个50%屏占比的机子出来。
哈哈!抖个机灵!
说到差异化,不可避免提到的就是同质化。手机行业为什么同质化严重?
主要原因在于:
手机这种高度集成化的科技产品是需要各个细分行业共同来完成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企业能单独完成一个旗舰手机的制造,三星也不行!
这导致了手机各个器件的选择就完全依赖于供应商的研发进度。而当某个领域内某个企业的产品具有着领先优势时,行业内就不可避免地选择该企业的产品。如果某个领域内处于百花齐放的情况下,那么元器件领域才不会同质化。

这就导致了同等定位下的机子看起来都差不多,不仅是外观,就连操作系统也一样,都是安卓,处理器都是高通,内存都是三星,闪存还是三星,镜头都是索尼,玻璃全是康宁。
所以,当下一些差异比较大的点基本是厂商自己取代了某些供应商的。
比如iphone的ios系统和A系列处理器;
华为的麒麟处理器,为了拍照上的提升,华为甚至还收编了诺基亚的前相机团队;
还有三星的猎户座处理器,三星还有一些元器件也是自研的,但也外售。
如果无法自己取代供应商,想做到差异化,要么选择小众供应商;要么在一些无需供应商的方面(比如外观设计)做一些改变;要么做一些其它品牌不打算做的功能,比如vivo一直坚持的hifi,其它品牌做不到吗?并不是。
那么,当手机真做到100%屏占比后,还能有哪些差异化?
大的方面,涉及到元器件的,依然会像现在一样,差异化只能是苹果三星华为的处理器。除非三星在某些器件方面有所突破,并且选择不外售,不然还是跟现在一样。
如果选择小众供应商的产品,差异化是有了。但这差异化究竟是优势还是劣势?
如果小众供应商的产品本身有优势,那它成为主流供应商只是时间问题。而选择该供应商的手机的所谓差异化也就只是短暂的几个月罢了。甚至只能算是首发。那么当该供应商成为主流之后,该领域内又开始了同质化了。

比如魅族当年就选择了汇顶的指纹识别方案,成为第一款正面指纹识别的安卓手机。当时安卓手机普遍没指纹,仅有的三四款还是背部的,魅族的这也算是差异化了吧?

然而没多久,正面指纹的安卓手机纷纷上市。时至今日,汇顶已经是全球手机指纹芯片的第一厂商。

所以,依赖于供应商的只能是短暂的差异化,甚至只能算是首发。

如果说一些与元器件无关的领域,最简单的,最没有技术含量(相对而言)的,也是最难做出改变的,大概就是外观设计。山寨手机都能在外观上玩出一点儿花样儿来。
大家都感觉现在的手机外观差不多。如果100%屏占比实现后,还有比这种四边无边框正面全是屏幕更好的外观设计吗?至少,我想象不出来。
或者是往超薄的方向发展?然而电池技术没变化的情况下这样做可不好……
外观设计以外的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华为和oppo所用到的超级快充……
还有iphone的面部识别,苹果是个有钱任性的公司,时不时因为某个功能直接把厂商收购了。
我所期望的是无接触充电技术不知道什么时候,哪家能实现?
还有一些,比如高赞所说的双扬声器,我认为这属于其它厂商觉得没必要,也就没有去做的差异化,类似于vivo的hifi……
一些说柔性可弯曲屏的,小电池大容量这类的,很抱歉!很难有这类差异化,这类技术能否实现取决于供应商,而不是手机厂商。
技术实现后恐怕市面上都是柔性屏手机,没有柔性屏的那才是差异化手机……
除非类似三星lg这种本身也做手机的供应商,做出来后不再外售了。技术进度取决于供应商的元器件,怎么可能做到长期的差异化呢?只是首发罢了。
除非刻意选择劣势的差异化。类似以前都用lcd屏幕,现在都不用lcd了,那你用lcd就拥有了差异化了……
柔性的,可随意掰直和弯曲的手机目前深圳就有科技公司做出了成品来了,只是还无法量产……

网友:
软件和设计。

网友:
屏占比的概念虽然两年前也有厂商在炒作,但是因为当时的工艺问题和风口没到,所以基本没太多消费者去重视。真正让人们去关注这个问题,大概可以从厂商炒作窄边框和3D曲面屏的时代开始算起。再之后借由小米推出小米MIX一代产品,屏占比的概念才真正深入到消费者心中。
经过这一两年以小米为代表的下边框,以苹果为代表的齐刘海还有以三星为代表的上下窄边框,形成高占比屏幕的三种主流设计,造成众多厂商之间蜂拥而上争先恐后推出类似产品不断竞争。直到今天,OPPO Find X和Vivo NEX的横空出世,终于让我们看到了100%屏占比手机出现的希望。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虽然在大众消费者看来这是消费级电子产品设计上又一次的里程碑,但作为我来说对此还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也会成为继手机硬件配置、软件设计之后,手机外观同质化的又一体现。
很多人应该都看过那张展示了众多品牌手机后盖的图,抹去他们各自品牌的LOGO之后,后盖在不熟悉它们各自特点的消费者看来基本无差别。而100%屏占比屏幕的出现,则会让消费者在不亮屏的情况之下,更加看不出来它们的差别(我在以前回答发过类似的图片)。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而手机产商对此则会考虑的更加周全且完备,毕竟这是关系到他们各自产品销量的事情,在硬件配置基本相同,软件应用差别不大的情况之下,能够在外观设及附加功能上标新立异,就能牢牢吸引消费者的目光。像是上文提到的OPPO Find X和Vivo NEX,它们的升降式摄像头的设计差异,就是最好的体现。
当然除此之外,手机厂商还能在更多的地方下功夫,比如手机的颜色和材质。别小看这二者在手机设计领域的重要作用,虽然在现今手机外观上也会成为消费者最容易忽视的部分,可是只要玩得好,他们也能成为吸睛利器。
像是早先诺基亚就玩得一手很好的聚碳酸脂,即使被调侃为塑料也在诺基亚手上玩出了花。虽然现今的手机色彩大多没那么丰富了,聚碳酸树脂也因为塑料廉价感属性早已进入了手机设计的坟墓,但是它依然能成为手机外观设计的典范和现今手机设计的教科书。
色彩方面,摆脱早先手机设计黑白灰的单一属性,如今的设计更偏向于多彩化,一方面色彩多样化是最容易在外观上体现差异化的方式,另一方面也是厂商在色彩创新上的最好体现。这也是以后的大趋势。因为简单的黑白灰并不能满足众多消费者追求的个性化。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厂商在越来越多的机型色彩上面下起了功夫。像是华为的P20的渐变色、最近推出的荣耀9i系列、OPPO R15和Vivo X21i的魅夜紫版本,比之早年间机型单纯的黑白或者熊猫色,它们更显炫酷,更加与众不同。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至于材质,塑料是被金属和玻璃送进的坟墓,短时间之内,这二者也暂时不会被其他材料送进坟墓。虽然有更加坚固、实用性更强的陶瓷在进入这个领域,可是由于陶瓷烧制的工艺成本和良品率问题,导致目前它只能运用于旗舰机型,还不能下沉到更广泛价位的机型上。所以短时间之内,还是玻璃和金属的天下。而且我还没讨论玻璃无以复加的美观性。
说了这么多,也只是在外观上对手机以后设计做出了一点点的猜测。其实我更愿意相信的是,手机外观只是手机功能以外的延伸,有更好的更强的功能,或者直接可以摆脱现今手机设计雏形的功能出现,那么也许手机的屏占比或者是手机其他方面的设计就要向着更高一级的层次去考量,甚至可以直接不用考量。只是站在现有的高度去考虑短时期内的问题,终究是会被淘汰掉的。
而这个,就是各家手机厂商需要花更大力气去考虑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