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XS/XR 上的 eSIM 和双卡双待是怎么实现的?可能对电信行业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2018-09-17):
这次发布的新 iPhone 算是弥补了大家对苹果的遗憾:双 SIM 卡的支持。现在有两个方案,即实体卡配合 eSIM 的方案和在一个 SIM 卡槽中放进两张 nanoSIM 卡的特供版本。这是如何实现的,会产生哪些影响?

网友:
因为工作关系,长期两个号码。喜欢IOS系统的省心,但又讨厌带两部手机的麻烦。今天终于特供物理双卡了。
因为刘海信号条及机身设计的问题,在今年传言双卡双待伊始,一直以为是ESIM+SIM的形式实现的。假若SIM卡使用流量,ESIM卡只能接打电话,那么国内三大运营商一定会激烈争夺SIM卡位,以促进自家的流量营销和用户粘性。但SIM卡托支持两张实体SIM卡特供版的出现,就未必了。
目前国内运营商由于政策及自身发展的原因,联通电信已经不再锁机,全部使用全网通机型。国内用户已经习惯双卡随意切换,固定一张卡使用,流量哪家便宜用哪家。
移动这两年的4G+定制手机,在使用移动号码+其他号码,只能使用移动号码的流量;使用其他号码+其他号码,则没有限制。另外移动和三星、华为等合作推出的新形态4G+手机,则内置了移动的RCS等增值服务,普通全网通版是没有这些特殊功能的,比如短信改为流量发送,移动同网发信息免费,异网1分钱/条。
整体来说,并不觉得双卡双待IPHONE对电信格局产生过大的影响,IPHONE用户,在运营商的统计数据里,基本算是优质用户。IPHONE这种明星机型,对拉动入网也有效应。但国内电信市场发展到今天,移动已经出现了规模效应。用户多,有收入,改善网络;网络更好,带来更多用户。电信仍在CDMA和纯4G之间矛盾,CDMA退网遥遥无期,VOLTE至今尚未商用。联通自王晓初上任后,才全面转向4G建设,混改的效果目前也不明显。5G时代,目前看只有移动有能力建设一张全国全程大网。电信和联通可能要抱团取暖或者重组了。
补充:
iPhone XS 不支持双卡双待,iPhone XS MAX 和 iPhone XR 支持双 nano-SIM 卡
苹果的官方说明:双卡双待。可在设置中选择数据和语音 SIM 卡。使用双卡要求使用两项移动通信服务 (可能包括关于漫游的限制规定)。不支持同时使用两项 CDMA 移动通信服务。今年稍后推出的软件更新将支持双 VoLTE。仅部分运营商支持双 VoLTE。需遵守特定的限制条件。

网友:
托苹果的影响力,eSIM这个小众冷饭由库克翻炒也能引发讨论,要是能助推一波IOT设备上eSIM的普及就更好了。

eSIM在硬件基础上不算什么全新东西,日常的带无线通讯的水表电表气表上面,用来采集数据的2G通信模块,很早就有用到这东西。

一开始更多是因为部分表计产品装在很恶劣的环境,用拔插式SIM,耐久度受限,腐蚀或者风沙容易搞到触点接触不良,换贴片焊接的SIM卡,体积小,可靠性更高一点。

左图常规SIM,右图是常见eSIM

贴片芯片做SIM,那就需要烧写数据,其实是非常方便的,理论上你一个芯片,想写什么运营商数据就写什么数据,想换号就拿数据线和烧录软件烧写一串信息就去就可以。

简单理解,这个eSIM就是把可反复刷写的手机卡焊死到电路板上就是了。苹果手机的双卡双待,在硬件基础上应该也是类似,也没必要搞出什么花来,都是成熟技术。

但这个东西在天朝,又遇上了“我大庆自有锅情在此“,学过点通信的人,基本都明白我们的运营商对SIM的政策处理限制是非常多的,各种部门都想管,都要管,没办法按照纯技术环节来看技术问题。

可以反复刷写的SIM,这首先就让人想到多年前很流行的“复制SIM卡”的各类通信违法行为,以我们的监管完善度和日益增长的奇怪需求,eSIM的可刷写反倒成了它的“原罪”,不好推。

对运营商的影响?
——先说所目前我接触过的运营商eSIM的政策吧:
1.大客户才能申请,芯片由运营商统一采购,统一烧写
2.客户采购要上量,量少不给(各省市推广力度不同,这个信息仅代表接触过的广东广西运营商)
3.套餐固定,一次性烧写,暂无反复修改可能。
4.主推物联网业务

所以,这玩意国内老早就有大规模应用了,之前只是行业用户玩而已,如果苹果能够拉动一把,普及一下也是好的,起码可以让国内运营商动起来,完善应用,不要像现在,我们去申请eSIM卡,又要报备省级总部,又要排队等芯片,每年还要保证拿多少量的卡,严重影响出货进度。

彩蛋:自己想试下最low的esim也有简单办法,万能马家店就有买,不过多数是大客户用不完的物联网套餐,几十M流量,没有语言服务,芯片针脚定义和传统sim卡差不多,飞线就能用,用完就可以丢。。。

网友:
(贴个之前的回答)

2007年
Steve Jobs推出了苹果手机一代:iPhone 2G

2018年
Tim Cook发布了苹果手机历史上第一款双卡双待手机iPhone XS MAX!

这是大师般的工艺!这是手机史上的里程碑!
我锤要成。

网友:
对中国的电信行业又是一拨利好,起码新4G用户增长数三家都会有所增长,这是实打实地创造新用户,而不是三家费尽心思地挖掉别家老用户,用于自己的新用户增长数据上。
国人喜欢持双卡双呆模式手机,或者双机双号这种模式,如大家所说的工作与生活分开,老号码用久了绑定的帐号太多必须留下等原因外,还有别的因素。一是现在手机号绑定成为了种必须,上网注册必须要手机号,且还是实名制的,随便哪个APP和网站都要手机号注册,但大部分只用于接收验证码和身份认证之类的。你想注册个小号都不容易,因为主号已经绑定了手机号嘛,你得再弄个手机号去。再者,现在信息泄露严重,你买个房立马装修的、卖家具的都来骚扰,另外弄个号码专用于这种注册APP、网购、外卖等场合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二是电信运营商喜新厌旧的特性,为发展新用户不择手段,各种大王卡、冰淇淋卡优惠套餐都只限于新用户享用,让老用户恨得牙根痒痒,使得很多用户只好一个号码保持原状,另外个帐号使用便宜的流量套餐上网。
对我个人来讲,还有个需求就是边手机上网做热点给电脑用边打电话,尤其是远程WebEx的时候。现在使用联通4G一打电话就立马掉到3G,且无法上网了(热点和手机开微信都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很有必要。
新iPhone双卡双呆功能对很多iPhone用户就很有价值了(虽然别的手机早就具备了,五六百块的手机都有这个功能),解决了必须带双机或备用机的烦恼,同时也让部分坚持用一个号码的iPhone用户有更大动力去申请张新的手机卡,为三家运营商新用户数作贡献。接下来就看三家运营商又会出各种大招来推销iPhone套餐啦,力度估计还要超出往年(虽然中国用户喜欢自己买手机占大多数)。

网友:
我记得安卓手机基本都双卡双待啊,这早就该普及的东西,也就某些果粉会觉得这也算事,这有什么可说的

网友:
一直追随并山寨国产机的步伐,我相信果粉们又大吹高大上了。双卡双待,待出经济效益来了

网友:
几年前其实已经炒过一次了 其实没多大反响
sim卡本身只是一个身份验证的模块 其实wifi也可以用sim卡做验证 不过sim卡的读取设备和可写的sim卡不是那么好搞而已 写到设备上并不是新事物
把sim卡+卡槽换成一个芯片 就差不多是eSIM 2者都有可以写号和不能写号的 现在很多sim卡都是空中入网 水表和共享单车这类需要用到网络的设备是用的eSIM或者类似的技术
至于不需要卡 很多年前CDMA刚普及的时候 就是写号机 不需要sim卡直接写号
现在的手机大部分也可以支持 不过政策原因大部分只可以在境外使用 少部分手机(比如小米的全球上网)和智能手表这类设备是可以在境内使用的

网友:
不会对电信行业产生什么影响,国内早就有厂商做esim了,并且还比苹果的高端。小米的旗舰既存在物理双卡,其中一个还可以换成esim。之前小米也测试过esim在大陆地区的服务,但是可能因为政策原因没有继续了,现在esim对于小米的意义也就是出国旅行无需使用当地电话卡即可上网。
  另外从苹果推出中国特供物理双卡IPhone来看,苹果似乎对于中国运营商不支持esim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也只能通过提供物理卡槽来解决。

网友:
谢邀!
怎么实现?esim卡就是物理变为非物理啊,苹果做这个首先就是为了节省空间,你可以想象一下把一个双卡手机变成一部实体单卡加esim卡的双卡手机,不就实现了?其实苹果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17年10月,谷歌Pixel 2/Pixel 2 XL在保留传统SIM卡槽的同时,就首次在手机上加入了eSIM功能了。

对电信行业产生不了什么影响。目前esim卡的技术在安全性上来说还不够高。而且,电信运营商通过实体sim卡可以更简单的实现自己的利益。

网友:
中国esim发展过于迟缓,Apple Watch 3 用户可以因为用不上蜂窝数据退货。
苹果惹不起,给中国特别的双卡版本。
但是缺点是,海外XS支持的sim卡+esim卡没有了。

网友:
估计题主也就是个脑残粉(这里不是黑苹果,只是从这个问题的字里行间里感受到题主的无知,所以定义为脑残粉),iphone的esim卡会对行业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感觉就是在说“哇,苹果发明了esim卡耶,这些在以前的手机都没有,肯定会对行业造成很大的影响吧?!”
我只能送你两个字,无知。国内很多手机厂商早就能用上了esim卡了,譬如小米,基本近几年的新手机,都支持米sim(其实就是esim换了个名字),就是在物理双卡槽基础上加一张虚拟sim卡,提前激活即可使用,无奈中国三大运营商只有联通为其提供上网服务,并不支持通话,到目前为止此功能国内上网服务已经关闭,只留下“全球上网”服务,就是在外国不用换物理sim卡,提前付费选购流量包激活即可使用。
说到这,苹果esim还能有什么影响?起码在国内,apple watch3就因为运营商问题砍掉蜂窝网络功能,你说还能起些什么大风浪呢?

网友:
越发迎合市场需求了

网友:
双卡双待,无非就是打电话和流量分开,国内都开始无限量套餐了,他才开始双卡双待。估计销量药丸

网友:
最后说的给中国的特定双卡槽,其实就是因为中国双卡双待的需求太大,导致XS全球版(除中国)多了个eSIM的闲置功能。

所以,苹果为了提升中国的市场份额,终于向国内用户低头。

网友:
别人几年前就使用的技术,苹果只是补齐短板,没啥影响。

网友:
就像iPhone初代的时候的烧号吧。

网友:
没什么影响,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国内运营商就支持esim了,手机也支持,国外运营商也搞了很多年,也没翻起多大浪。

网友:
以前CDMA的空中写号功能不就是基于esim的么,有啥高大上的呢?

网友:
xs是没有双卡的,其他两个版本有,国内的esim发展的还不是很好,所以可能esim在国外版本的体验可能会比较好,到时候就看三个运营商怎么安排了双卡

网友:
我就感觉双卡双待耗电吗?防水影响么?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