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E1948 LED液晶显示器发红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09-17):
LG E1948 LED液晶显示器发红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LG E1948 LED

  故障现象:液晶显示器发红

维修方法/过程:

  客户送修一台LG 19 LED显示器,型号是E1948。说是液晶显示器发红看监控用的,让能修就修,在其它地方检测说屏坏了。这种问题先恢复出厂,无果。然后809免拆直接刷程序看看,排除程序问题。看实物图:

  刷完一样,于是打VGA接口RGB信号阻值都OK。

  120没问题,拆吧!这屏是直接卡在上面的。

  于是不接屏线看看是灯条还是屏的问题,测得不接屏还是发红,那不用说了直接换灯条。一看是6个脚的LED灯条,很少有卖的,怎么办呢?想来想去还是用通用的改吧!于是拆出屏,和自己想到不一样,这个灯条是竖着的。

  那就剪到和他差不多的长度安装进去,然后装好,下面就是飞供电、开启、接地信号了。供电好找,开启直接找到MP3399PDF5脚,直接飞线。

  然后再开背光,不接的情况下真白没有一点红。

装好后看效果图还可以,至此,LG E1948 LED液晶显示器发红故障维修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姜文波)提供

网友:
呵呵。。这个显示器是侧光源的。。发光管发的光不是纯白色的了。。家用的真不多见这毛病。。。

网友:
LED屏发红还真不多由见。。。感觉楼主修这屏有点走弯路了。。。

网友:
是不是LED背光引起可以把屏线拆了,通电看看,屏是不是纯的白光。

网友:
led会发光会偏红吗?

网友A:
灯管老化,就会发红,时间再久就会烧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老化,就会发红,时间再久就会烧断了

他这是LED的屏,不是LCD屏。。。。。。。。。。。。。。。。。。。

网友:
LED的灯条    目前没 见过  发红的

网友:
绿化率我的个哦谢谢单身22222.。。。。。

网友:
看图好像是改LED了。。。。红屏测三基色正常都会怀疑背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