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b8000

楼主(2018-09-17):
平板没有声音 这个板子没有找到
怎么修啊 没有修过平板
平板
没有声音
联想

网友:
这还不简单换板

网友:
先检查喇叭是不是好的再检查功放芯片输出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或者你就改个迷你功放板放到里面 平板的内部空间通常都有冗余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个不开机,还放着那里没修

网友:
量喇叭阻值 在线测电压 看功放